[問題求助] 請教各位先進T370HW02 V5上的IC

楼主(2014-06-21):
請教各位先進T370HW02 V5上的IC~型號為CCD LE~請教各位大大這顆IC的正確學名~或者可以代用的零件!因為這一顆IC已經被擊穿~~

网友A:
TVS (12V)
SMBJ12A

找一下同型號不拘廠牌的均可代用!
這顆是保護元件, 會被擊穿代表曾有異常高壓發生, 代換前請先檢查前後電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TVS (12V)
SMBJ12A

了解!感謝大大您的回覆!我會在檢查一下!

网友B:
這個不叫IC這是二極體 更正

网友C:
D301

D就是diode 二極體的意思

一般二極體不外乎保護、整流,而逆向電壓過不了二極體,逆向高壓可使二極體崩潰,但普通二極體崩潰電壓都很高,故障原因都是通過電流過高或者高壓導致二極體燒毀打穿;當然也有逆向崩潰電壓低的二極體,那種稱為齊納二極體,用於穩壓,元件代號大都為ZD,你這應是普通二極體。

网友D:
二極體壞的機會不高,最好拔起來量比較準

也有可能是其他元件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不叫IC這是二極體 更正

感謝~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D301

D就是diode 二極體的意思

感謝您的回覆!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二極體壞的機會不高,最好拔起來量比較準

也有可能是其他元件短路

謝謝您的回覆!這顆二極體雙向擊穿!拆下後T- com上已無短路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