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PWM動作原理

楼主(2014-06-21):
可變電阻和兩顆二極體動作原理為何?

電路圖

電路圖

网友:
調整 C1 充電(D1)放電(D2 ) 的時間比例
==> 進而改變 NE555 ON/OFF 時間比例

网友:
C1電容器充電時經過D1,放電時經過D2,R3為控制輸出級工作週期,數值應修正為50K.

网友:
樓大
你預估做這個電路需要多少成本??
你打算要做幾個??

网友A:
樓大
那張電路做出來的東西大概就如照片那樣
猜猜看一個幾多錢

附上露天商品網址給你參考 評估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11304340013

楼主:
感謝樓上大大,我剛花了一點時間,己完成製作,控制風扇一切正常,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大
那張電路做出來的東西大概就如照片那樣
猜猜看一個幾多錢

這個幾百塊跑不掉,我的大概幾十塊吧

楼主:
諸位大大請問那裡冇現成的塑膠風扇可以買來組裝,換句話說我只要把電源和pwm放進去鎖起來他就可以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諸位大大請問那裡冇現成的塑膠風扇可以買來組裝,換句話說我只要把電源和pwm放進去鎖起來他就可以用了! ...

你說一般8*8的散熱風扇喔
電子行就有了阿

楼主:
應該醬問,那裡買的到風扇組裝2套件,大葉片,直流馬達,外殼固定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