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 網路異常

楼主(2014-06-22):
各位大大好!
手邊有台電腦,原本上網都正常,某天網路晶片掛了,在裝置管理員沒有顯示網路介面卡,所以就買了一片網路卡替代,但是一裝網卡跟驅動,可以上網,過沒多久 就斷線。再回裝置管理員沒有網路介面卡驅動都正常,沒有金嘆號,但是無法連線,於是重開機,再進去裝置管理員看,網路介面卡就出現金嘆號,驅動重新安裝也失敗。無法上網。
有時重開機又好了....
會是主機板短路造成的嗎?
還是BIOS需要做設定?

网友:
先把主板onboard 網卡 disable 掉,再觀察看看。

网友:
預防主機板的網路晶片壞琸,就是自已再花錢買一塊PCI網路卡。

网友:
內建的網路介面故障除了裝置管理員會出現驚嘆號或者裝置消失外,
最常見的就是開機時POST沒配給它IRQ....

如果內建網路功能故障,不外乎~
1.修好它
2.進BIOS關閉功能後插獨立網路卡取代原有功能

网友:
1.先拔掉新買的網路卡

2.進BIOS關閉網路晶片功能

3..裝置管理員中--->停用---->解除安裝--->pro/100 m(圖片中2個都要)

4.安裝新買的網路卡驅動程式--->關機

5.安裝新買的網路卡--->開機--->

网友:
怕的是南橋或整合橋也快毀了.........

楼主:
我覺得也是主機板的控制晶片...因為安裝驅動都是正常,目前也使用正常,最怕突然又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