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冷氣的 220V 沒有地線, 沒有開關, 請問需要改正嗎 ?

楼主(2014-06-22):
頭一次看台灣老住宅的來電電箱, 覺得很奇怪, 所以沒有貿然測量她的來電電壓

看過了這篇, 稍微理解了一下,
http://bbs.pigoo.com/thread-35232-1-1.html

再回頭去比對電箱的接線, 但是怎樣也看不到 地線 (Ground), 進屋只有3條線, 兩條黑色, 應該是 火線 Line1 和 Line2, 應該是吧, 量到255VAC, 還有 一條白色的, 應該就是零線 (Neutral), 沒有量過, 因為不可能是地線, 不然沒有 110V 和 220V 同時可以供電.
順道給她補上一張開關的是意圖

255V, L1, L2

然後再去看看冷氣機的電源來電的線, 追蹤水電工的完成品, 只有在 冷氣#1 的電源插座的牆上面, 拆了電源插座盒子, 拆了線, 然後接給 冷氣#2 和 冷氣#3, 意思就是說, 冷氣#1 不能開, 廢掉了, 反正主人說廚房不需要開冷氣. 但是, 追蹤的結果是, 真的只有兩條電線供電, 那是不是表示根本沒有 地線 (GROUND) , 機體也沒有接地呢 ? 如果漏電又是怎樣做保護的呢 ?

新冷氣, 冷氣#3, 有兩條線供電而已, 沒使用插座, 室外機直接接電源, 室內機看不到有接任何線.

冷氣#2 和 冷氣#3 的供電分支.
冷氣#2 在室內配有220V插座, 不用可拔除.

冷氣#1 的插座被廢掉了, 來到就看到這樣外露的

會看到這些, 是因為最近朋友家安裝了新的分離式變頻冷氣, 日立 RAS-28JB. 但是呢, 後來沒開冷氣的一些晚上, 發現那個顯示溫度的 LED 很亮, 老的就說要把它滅掉, 但是沒有看到有機械式開關, 只有遙控器. 所以假期一大早飲茶過後就作客去看了. 就看到了這個問題, 還有就是, 電箱到新冷氣之間, 沒有插座, 也沒有開關, 只要電箱的 "布雷卡" (CB) 打接通, 就一直有電了, 所以 LED 就一直亮. 但是, 同一組線路上, 還有1台冷氣機和一些220V的插座要用, 所以不能打斷 "布雷卡" (CB) 充當開關來用.

RAS-28JB 的銘版資料, 220V, 2.9A, 最大 4.3A

RAS-28JB

RAS-28JB

到底要不要加裝地線, 或加上開關, 需要請教行家. 那個水電工就不要指望了, 因為付了錢, 連插座都省略, 覺得是說不過去的, 還是台灣電力法規, 這樣的電器和用電量不能使用220V的插座, 必須用固定的電線連接呢 ?

网友:
關於配電箱: 古早的房子都是這樣接, 只有三條線沒有綠色設備接地線. 牆上的插座也只有兩孔, 沒有接地的第三孔, 不然就是沒接騙人的.

沒有接地要做漏電保護可以在設備前端加裝 "漏電斷路器", 一般是會人體常接觸到或有水的相關家電才會裝.

冷氣沒安裝插頭插座直接並上算是水電工偷工, 但不能全怪他; 一般的分離式冷氣本來就沒有附插頭, 房子也不會預留很多220V插座, 我見過很多都是這樣接的, 跟電工法規無關. 若要在新冷氣獨立加裝一個無熔絲開關, 標準動作還要安裝一個底板跟小開關盒, 材料跟工都是錢; 當初若沒有特別要求, 水電工一定不會這樣做的啦.

网友:
28JB的遙控器可以調整LED七段顯示器的亮度
也能把顯示器關閉

网友:
LED 亮度能用遙控器關掉+1

网友A:
早期單向220V電盤這很正常
至於冷氣插座要看當初建築有無建置(無熔絲開關與漏電斷路器)或建置數量不足(無熔絲開關與漏電斷路器)後遺症。

高功率消耗電器,獨立配置無熔絲開關與漏電斷路器(安全),相對原有配電盤空間也不足,這些都要外接成本很高(或另設電盤分類遇狀況較容易獨立排除)還要足夠容量延伸線材。

另圖一、二看來怪怪的插座燈(無熔絲開關),無熔絲開關不應該是雙切的,除非使用燈路220V與插座電器220V,如使用110V的出問題無法跳脫或不易判斷原因(除非看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早期單向220V電盤這很正常
至於冷氣插座要看當初建築有無建置(無熔絲開關與漏電斷路器)或建置數量不足(無熔 ...

大大沒看錯, 那個無熔絲開關不應該是雙切的...
從圖三的接線可知兩個是同一條火線110V, 應該要把中間那個連桿拆掉才不會發生跳脫不易的狀況.

网友:
老配電盤沒接地線很常見啊,這不會太奇怪,另一個問題是開關箱迴路數太少,導致後來用電設備增加只好用線上分接。

這房屋建造時電器設備需求沒像現在這多,不能用現代的標準來要求。

网友:
看到第一張圖上的台電檢驗合格標籤,讓我想到約5~10前家裡台電人員按電鈴要求印章,蓋章後在門口給貼紙(連進來看都沒有)叫我們自己貼在總開關箱上,還多蓋一個在剛好外出的隔壁鄰居家那格,雖然知道全台幾千萬戶要查完很累,但不爽那種打混的態度(不然就乾脆不要查),拒絕替隔壁背書,要求塗掉被多蓋的那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