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3分三角止水皮高雄哪有賣?

楼主(2014-06-22):
請問3分三角止水皮高雄哪有賣?小北找過只有4分的; 露天連"三角止水皮"都找不到; 特力屋離家太遠, 還沒去找找, 不過在該網站找到4分的圖, 算有點幫助.

楼主:
找了一整天的ebay, amazon, taobao, ruten, 打了一堆關鍵字fitting, washer, gasket... 也去幾間有大有小的水電材料行詢問, 還是找不到這個東西, 好像從世界消失了. 有大大能提供線索嗎? 這東西用的地方如下圖, 但要3分的.

网友A:
mylee320大其實不一定用三腳的才可以,平的也可以,但圖上畫的三角皮方向好像畫顛倒了n_044|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ylee320大其實不一定用三腳的才可以,平的也可以,但圖上畫的三角皮方向好像畫顛倒了 ...

如果是銅紋管最好用三角水皮不然邊邊多少都還會漏~
如果是不鏽鋼高壓軟管那就可以用平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銅紋管最好用三角水皮不然邊邊多少都還會漏~那張圖應該沒有畫錯
如果是不鏽鋼高壓軟管 ...

三角墊如果是朝管子鎖緊時橡膠墊會凸出來,如果是朝三角凡而及龍頭才有壓緊且三角橡膠才不會凸出
且不會因六腳螺帽旋轉時磨壞三角皮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了一整天的ebay, amazon, taobao, ruten, 打了一堆關鍵字fitting, washer, gasket... 也去幾間有大有小的 ...

mylee320大還是三角的止水效果佳,平的是剛好缺時可以代用喔~~
算是偷吃步n_059|

网友:
一般大間的五金行都有在賣

网友:
引用 网友A:
mylee320大其實不一定用三腳的才可以,平的也可以,但圖上畫的三角皮方向好像畫顛倒了 ...

早期的白鐵軟管是這樣用沒錯.......瓦斯熱水器剛出現的時候,銜接熱水器跟牆上接頭是用白鐵軟管,那時的白鐵軟管只有中間一段是螺紋狀,兩端大約總長度1/4是平的無螺紋,有螺紋的部份才能折彎,這種白軟管就一定要用三角止水皮,而且擺放方向的確是照圖上所示方向才不會漏水,這種白鐵軟管兩端都是平滑面也無凸緣,用平皮鎖不緊。

後來有鋼絲包覆軟管的出現,讓這部份工作變得比較輕鬆,軟管兩端有金屬凸緣螺帽拿不出來,這種用平皮就可以鎖緊止水。

由於熱水端有高溫問題,有些鋼絲軟管受不了高溫,所以又有全螺紋式不鏽鋼軟管的出現,這種軟管先取需要長度裁斷之後,先將螺帽套入再使用專用工具將兩端螺紋壓平成為凸緣,這種用平皮也可以止水,但施工技術比較高也需要專用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角墊如果是朝管子鎖緊時橡膠墊會凸出來,如果是朝三角凡而及龍頭才有壓緊且三角橡膠才不會凸出
且不會 ...

搭配三角止水皮的螺帽必須要有個斜度,讓螺帽鎖緊時壓迫止水皮錐形部份,鎖越緊止水皮越向中心緊束,以達到止水效果,若是三角錐形朝向凡而,加上凡而內側若沒有切削斜面,螺帽鎖緊之後凡而口一樣會將止水皮切斷,早期自己安裝熱水器時,止水皮錐形是朝向螺帽,鎖緊之後必須要有一點橡皮從螺帽與不鏽鋼管之間溢出才不會漏水。

网友C:
對了,您這三角皮是要用在什麼地方?我至少已經20年沒用過三角皮了,現在都是用鋼絲軟管或需要壓凸緣的不鏽鋼軟管,這類用平皮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對了,您這三角皮是要用在什麼地方?我至少已經20年沒用過三角皮了,現在都是用鋼絲軟管或需要壓凸緣的不鏽 ...

小弟是要用在黑圈的地方, 由於紅圈處是4分的, 所以中間多了一個內4分外3分的轉接頭. 這樣可以用3分平皮的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是要用在黑圈的地方, 由於紅圈處是4分的, 所以中間多了一個內4分外3分的轉接頭. 這樣可以用3分平皮的 ...

直接買適合長的4分鋼絲軟管換上比較快吧, 還可以少裝一個轉接頭, 水量也會大一些!
一般家用水龍頭都是4分螺牙, 照片沒看到另一端, 不知是不是也有內4分外3分的轉接頭?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是要用在黑圈的地方, 由於紅圈處是4分的, 所以中間多了一個內4分外3分的轉接頭. 這樣可以用3分平皮的 ...

這種一定要用三角止水皮,平皮無法止水,建議更換成四分牙鋼絲軟管比較一勞永逸。

网友:
引用 楼主:
mylee320  瞭解, 小弟的龍頭是歐式的, 真的又貴維修又麻煩, 最後真的不行就得直接換龍頭了.

有三分螺牙鋼絲軟管,看一下水龍頭那端是如何鎖入的?說不定三分牙鋼絲軟管可以直上。

我家洗臉台水龍頭是建商裝好的,底下連接的軟管就是用三分螺牙,連牆上三角凡而接口都是三分牙。

三角止水皮會逐漸消失就是耐不了高水壓,鋼絲軟管兩端接頭類似油壓管壓接結合,可以承受較高水壓。

网友D:
引用 楼主:
mylee320  這款龍頭是歐式的, 沒照到的另一頭是直接鎖進龍頭底, 所以不能用大大說的4分鋼絲軟管.

可以看一下水龍頭那端是如何鎖上的, 一般歐式龍頭是用下面這種接頭:

這種軟管對應三分四分的接頭都有, 水電材料行應該都找的到.
要注意是那個M10的接管有長短之分, 我同事半年前才弄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看一下水龍頭那端是如何鎖上的, 一般歐式龍頭是用下面這種接頭:

小弟龍頭下很像是這個M10的接管, 看來有機會解決問題了, 感謝各位大大解說.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龍頭下很像是這個M10的接管, 看來有機會解決問題了, 可以再請教這種軟管的名稱嗎? 就叫"三分螺牙鋼絲 ...

這種軟管一般稱為「水龍頭 進水軟管」,連接凡而的螺帽通常是4分的,3分的比較不常見,跟水龍頭連接那端要確認螺牙是否相符。

這種軟管通常都是跟新水龍頭整組搭配的,偶而會遇到奇怪的規格。

楼主:
首先感謝各位熱心的大大提供線索, 終於把小弟懸宕已久的問題解決了, 而且以後維修也方便多了.

PS.麻煩版大幫改標題, 增加<已解決>

网友:
原來這種單槍龍頭的冷熱水管在頭部這種所緊方式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