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有關戶外監視器的配線問題

楼主(2014-06-22):
之前都安裝公司室內的監視器比較多,交流電110AC插座直接接變壓器,訊號跑一般網路線直接都丟輕鋼架上面
朋友鄉下別墅農舍新居落成,找我想安裝戶外監視器,也想說沒啥好送他的,就送他一套監控系統當賀禮
大約5隻,每隻的距離離他的小機房大約有100~120米,不知道各位會選擇用Cat5或6的網路線下去配線,還是用5C2V電纜線下去配線?
網路線的話因為在戶外,如果不加PCV管或軟管保護的話應該不用多久就硬化破皮了,且如果拿其中一對絞線來當DC 12V電源的話不知道距離會不會太遠(變壓器改換12V 2A) -->這方案是最省事的
如果用5C2V電纜線下去配的話又要另外拉一組電源,白扁線好貴阿.....
不知道有沒有戶外型防水盒可以塞的下監視器跟AC TO DC變壓器的?這樣就不用再弄一個配線盒了
不知道各位前輩有比較好的建議嗎??

网友A:
以前室內使用過網路線傳輸攝影機訊號,後來還是改掉使用3C同軸電纜,監視攝影機使用3C同軸會比網路線傳輸畫質好很多。

市面上有一種稱為懶人線的,同一條電纜包含同軸與DC電源線,配線上會比較方便,這種線DC電源部份比網路線粗一點,傳送DC電源比較沒問題,一般來說12V變壓器儘量放在室內,可以避免受潮漏電安全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室內使用過網路線傳輸攝影機訊號,後來還是改掉使用3C同軸電纜,監視攝影機使用3C同軸會比網路線傳輸畫 ...

您好~
小弟我室內施工也都跑網路線比較多,一條網路線可裝4隻監視器方便又省事
也用過懶人線,但不知道100~120米的長度訊號跟電壓會不會衰減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
小弟我室內施工也都跑網路線比較多,一條網路線可裝4隻監視器方便又省事
也用過懶人線,但不知道10 ...

懶人線的距約30米內,超過訊號會明顯衰減,況且懶人線也沒做那麼長的。
若要用於100~120米的長度,那就直接採用5c的同軸線就對了!

网友:
戶外的話,網路線要選戶外用的(黑皮,好像是PP材質披覆),還有含鋼纜的,可以撐粉多年...

网友:
用5c線[有線電視]加鐵絲的

网友:
有一種複合式電纜(5C 128編同軸電纜線最長可以拉250公尺不會衰減加0.75mm*2C電源電纜線)
但價格也不便宜,100米大概就要1800元了!!

网友:
室外,我也是拉網路線,已經五年了,還頭好狀狀的....只是我也不知什麼時後,會有硬化的現像。

网友:
先做試驗再說吧
畢竟
網路線拉了那麼長,難保電源&訊號不會有問題

网友:
網路線要用純銅的
有接過250米OK,但是晚上背光打開電壓會降

网友:
電源我是改接15V的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的建議,最後採用5C2V 128編的
電源線就另外拉+PCV管,監視器加防水盒變壓器放裡面了~
畢竟不想沒多久就出問題^^

网友:
因為您現要拉那麼遠,強烈建議拉5C2FB,比5C2V好一點地往加一層鋁箔,在屋外又遠容易受干擾,想省線材那就要看您有沒有功力用同軸加直流電(與視訊一起跑)??

网友B:
建議用
室外專用線,裏面有可用110V 的電源線加上2對芯線,一條線可以按裝二台監視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議用
室外專用線,裏面有可用110V 的電源線加上2對芯線,一條線可以按裝二台監視器。 ...

semli大:

這線有零賣?,沒隔離,訊號有影響嗎?

网友:
不會,我本身是做通信,有按裝過很多套監視系統。最近這段時間都是用這一種線。
攝影機那頭用雙絞線影像傳輸器F,主機這一頭用雙絞線影像傳輸器BNC。

雙絞線影像傳輸器

雙絞線影像傳輸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