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大家這顆電容的型號與規格,謝謝。

楼主(2014-06-22):
      大家好,這顆電容是在電磁爐 MCU 旁邊的,我用電容表 200pF 檔位量測兩顆,分別是:25pF 與 31 pF,測量電路上電壓是DC 1.5V 左右(正確嗎?)。但這顆上面標示 4.00 K or F(誤差值?),應該是鉭質電容吧。但是正確的型號是什麼呢?不知道有沒有人知道。謝謝大家協助。

网友A:
這顆...好像是陶瓷晶體振盪器???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7135521377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顆...好像是陶瓷晶體振盪器???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7135521377 ...

哇塞~好像真的是耶。天啊~我真的糊塗大了....
因為我看 MCU 的 Datasheet ,位置好像是電容...沒想到也是震盪器。
話說奇怪了~一顆 MCU 已經有了一顆 32.768 的震盪器,還要另外一顆 4.00 的?看來是我少見多怪了。
謝謝 Authur 大 相助。感激。

楼主:
應該是說我看外表的「皮」,就說像鉭質電容~抱歉。

网友B:
震盪晶體

它的符號是不是長這樣

-1口1-

网友A:
(

引用 楼主:
哇塞~好像真的是耶。天啊~我真的糊塗大了....
因為我看 MCU 的 Datasheet ,位置好像是電容...沒想到也 ...

py924大..

32.768 的震盪器...好像都是用在"計時"用的...(我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震盪晶體

它的符號是不是長這樣

版大,是的~沒錯。
應該是我搞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y924大..

32.768 的震盪器...好像都是用在"計時"用的...

抱歉~小弟孤陋寡聞啦....請見諒。

网友:
以前我家遙控器壞掉,老闆就幫我換一顆這玩意就搞定了~

另一間賺很大的是叫我買新遙控器...

网友C:
通常計算時間會用32.768K來計算
其他的40M 12M之類的通常是提供工作頻率給MCU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常計算時間會用32.768K來計算
其他的40M 12M之類的通常是提供工作頻率給MCU

謝謝 Tone 大 的解釋。對了,若是這類晶體震盪器故障的現象是什麼?
MCU 不啟動?還是有時候要動不動?
因為我這台電磁爐很怪,烙鐵加熱後碰一下震盪器銲點就可以順利啟動,但是只要停機超過五分鐘就無法啟動,一定要碰一下才行,好像是震盪器故障的樣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Tone 大 的解釋。對了,若是這類晶體震盪器故障的現象是什麼?
MCU 不啟動?還是有時候要動不動?

clock不振的話MCU是不會動作的
振的不準通常還是會動,但有可能動作不正常
你的狀況感覺是震盪器那邊振不起來
有C先從C開始檢查,沒有那可能是晶體掛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謝謝 Tone 大 的解釋。對了,若是這類晶體震盪器故障的現象是什麼?
MCU 不啟動?還是有時候要動不動?

先量MCU是否有5VDC(有可能VDD電壓掉到4.5V以下臨界)
4M陶振不工作-插電聽不到BUZZER B聲、LED不會顯示
4M陶振DIP腳位插深一點(本體要靠MCU最近距離),重焊
如果4M還不振,電子扇、烘碗機、電熱水瓶、電子鍋的MCU板上可以殺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量MCU是否有5VDC(有可能VDD電壓掉到4.5V以下臨界)
4M陶振不工作-插電聽不到BUZZER B聲、LED不會顯示
4M ...

還是三太子厲害~果然實戰經驗夠強。
改天要找機會去跟您討教一下啦。
謝謝您的指教。非常受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還是三太子厲害~果然實戰經驗夠強。
改天要找機會去跟您討教一下啦。
謝謝您的指教。非常受用。:handshak ...

三太子只會修簡單的電風扇、電鍋
其它家電都馬靠先進指導說~

网友:
1.  停機超過五分鐘 MCU 的電源 有無變化  若正常往下一步
2.  陶瓷晶體振盪子 兩邊 的電容 換新看看
3.  陶瓷晶體振盪子 有無並聯電阻    通常約 1M~10M
     若沒有 你加並一個  1M~10M 隨便挑
    若有並聯電阻 你依電阻原值 加並一個電阻
    例如: 電阻原值 10M 你就加並一個10M電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