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Onkyo DX-7310雷射調整求助

楼主(2014-06-23):
這台DX-7310是小弟自用的,之前已經PO過文,後來因為忙所以就暫時放下。
最近又想來修復它,由於板上的KSS-240A,CXD1372AQ,LA6532、馬達等我都換過新品,問題仍在,所以就乾脆換整個讀取座KSM2401AAN。新的讀取座換上後有改善,就是原本讀一下即停的問題消失,但是現在變成是CD讀不到軌跡,只見馬達轉速一直變換,讀寫頭前後移動,似乎找不到軌道。我試著按照維修手冊的調整方式去調focus gain的VR,發現電平幾乎沒有變化,而且說明書似乎也有錯誤。圖中的示波器是接GND與FEO,但是應該是接中點VC與FEO才對,不然FEO與GND本身就有5V/2=2.5V的壓差,何來圖中100mv的情況?  不知道有沒有人可以幫我一下,要如何調整?

附上調整手冊 onkyo_dx-7310_sm.pdf (199.2 KB, 下載次數: 102)

网友A:
示波器是接接中點VC與FEO才對----這是看eye pattern-----高級壓製片的輸出會在1.2~1.4Vpp, 較差的燒錄片會不足1Vpp, 如果連壓製片都讀不到1Vpp, 讀取燒錄片就會極為困難, 請考慮換讀取頭.先確定這信號-------------才有辦法修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是接接中點VC與FEO才對----這是看eye pattern-----高級壓製片的輸出會在1.2~1.4Vpp, 較差的燒錄片會 ...

看eye-pattern應該是接VC與RF,原本的訊號大概只有600~700mv p-p,經調整KSS-240A上的功率調整VR,將訊號增強到1V p-p左右(不敢放太大,怕傷到LD),可惜問題仍在。無奈小弟的示波器是數位式低階版本,波型更新率不夠,無法看出eye-pattern清不清楚。奇怪的是Focus gain和Tracking gain的VR怎麼調示波器上都沒有什麼反應,不知道哪裡做錯了?

网友:
Focus gain和Tracking gain的VR調可由雷射頭身音的改變----------得知有無作用

网友:
抱歉.個人經驗分享.如果你買的240A是正廠的.根本不需要調整.我沒買過故障的240A.應該是下面那塊PCB內的晶片壞了.拍張照片上傳大家看看吧.連雷射頭一起拍.

网友B:
您確定您買的KSS-240A是正廠的好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確定您買的KSS-240A是正廠的好的嗎?

目前手上KSS-240A共有三個,兩個SONY正廠,一個是做對照用的大陸製品,三個都換過。
這幾天比較忙沒時間PO照片,會盡快貼上...  感謝各位回覆!

网友C:
雷射頭全新的嗎?
焊點解焊了沒???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雷射頭全新的嗎?
焊點解焊了沒???

三個裡面有兩個是新的,另外KSS-240A不用解焊點,它沒有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