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陽極鎖維修

楼主(2014-06-23):
門禁使用的陽極電鎖
故障狀況:通電不動作(供 dc 12v)

拆開後發現有一個 78L08 無 8V 輸出.

更換 78L08 準備通電測試.

OK.動作正常.完修.當備品.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A:
恭喜完修,Jason 是有供電圖可參考嗎?

网友B:
呵呵~~厲害喔~~看來您應該有從事門禁這行,小弟對門禁也略有研究,想請教您 soyal 721 的讀卡機搭配陽極鎖的門禁,在不刷卡的情況下直接對讀卡機做敲擊會解鎖的情況,您如何看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呵呵~~厲害喔~~看來您應該有從事門禁這行,小弟對門禁也略有研究,想請教您 soyal 721 的讀卡機搭配陽極鎖的 ...

單純對這個問題感到有趣的,但這個原因應該單純只是陽極鎖接在com-nc上頭,
敲一敲結果因為是產生鬆脫掉電或是relay異常造成,結果陽極鎖斷電跳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單純對這個問題感到有趣的,但這個原因應該單純只是陽極鎖接在com-nc上頭,
敲一敲結果因為是產生鬆脫掉電 ...

正解~~想請教您不知有何妙招能解決這問題呢?感謝~~~~

便告訴廣大的痞友,若家中或公司有做門禁系統的門,不管是自動門或單雙開門 ,試著在不刷卡狀態下強敲門禁讀卡機看看,假若開門了恭喜您,門禁白做了~~(尤其是 soyal系統 721讀卡機),感快檢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厲害喔~~看來您應該有從事門禁這行,小弟對門禁也略有研究,想請教您 soyal 721 的讀卡機搭配陽極鎖的 ...

w大.
我不是這個行業的.我是有什麼修什麼.不好意思.
一般卡機裏有個小 relay .
敲一敲會開應該是像 l 大所述.relay誤動造成的.
因為用陽極鎖.如遇到停電門就會自動 x 了.(這好像是業務機密,可以說嗎?)
s牌的我還沒有裝過.我裝 p 牌的.沒有遇過這樣的問題.
p牌常遇到電池沒電.時間跑了或是亂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Jason 是有供電圖可參考嗎?

j大
你要的是電路板電路圖還是陽極鎖的接法?
電路圖我沒有.
如是陽極鎖的接法.
我去公司在拍給你.

网友B:
引用 楼主:
w大.
我不是這個行業的.我是有什麼修什麼.不好意思.
一般卡機裏有個小 relay .

"停電門就會自動 x 了" 一般來說是消防緊急逃生的考量,所以要斷電開~~我所說的是更嚴重的,假如是很重要的房間,內有重要文件或昂貴商品,試想:輕敲讀卡機門禁就解開的話,又剛好沒監視器的話下場會如何? 偏偏 soyal 是國內很普遍的品牌(因為便宜~~)絕大部份的人都不知道吧~~更可惡的是 原廠明明知道有這問題,仍然貨一直出也不更改layout或原件,只是千篇一律的回答: 請購買防敲擊讀卡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正解~~想請教您不知有何妙招能解決這問題呢?感謝~~~~

soyal 的系列大概差不多都是如此吧,721系列又算最低階的機型
想了一下要解決這種問題又不想花錢的話,把機板上面的relay單純取下用線延長重接
一旦與機板分離,放至一般壁掛的接面里,這個問題差不多就解決了,
比較常用H牌系列,較低階的系列也都把這塊控制介面和讀卡機分離了倒是沒這個問題
至於用陽極鎖.如遇到停電門就會自動 x,這應該算是一般對客戶的教育,不是什麼機密
怕停電的區域,一般都會加掛UPS的,有的客戶還會要求時間長度的
陽極鎖,陰極鎖,磁力鎖都各有其優缺點,一般對客戶時應該都會直接與客戶說明的
門禁這種東西一般都是安裝者順手就好,soyal 算是最便宜的機種,功能也不少
就看各人取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soyal 的系列大概差不多都是如此吧,721系列又算最低階的機型
想了一下要解決這種問題又不想花錢的話,把機 ...

感謝您詳盡的回答喔~~小弟在外商公司上班,管的又是門禁系統,光716就架設了30多台,721讀卡機就400多台,一直到某天倉庫某零件失竊後,又無刷卡記錄,透過監視器才知道是用敲擊的方式進入行竊,後來我們也才發現此卡機有這問題,後來也是透過某些方式直接在721卡機 機板上焊上1個光耦合,才解決這問題~~但以新設工程的角度來看,若我們業主自行動刀的話,此卡機是失去保固的,就算把責任回推給施工廠商,也只會說建議購買防敲擊讀卡機,但400多台都是721了,突然有幾台外觀不同的,會被上級打槍的~~so~~想說有無其他接線法或外掛零件在不改機型的情況下,能解決這問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謝您詳盡的回答喔~~小弟在外商公司上班,管的又是門禁系統,光716就架設了30多台,721讀卡機就400多台,一 ...

外掛零件的方式除了將RELAY外拉外沒什麼其他便宜方便的方式
即便不動機板上的東西,那麼買棵小的RELAY然後拉線將線圈與機板上作並聯
機板RELAY和外掛RELAY一起動作,陽極鎖接外部RELAY,
那麼動到的只有機板上被焊了兩條線而已,應該就不會動到保固問題了
大概只是多出約30-50mA的電流,是不會有太大問題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停電門就會自動 x 了" 一般來說是消防緊急逃生的考量,所以要斷電開~~我所說的是更嚴重的,假如是很重要的 ...

公司倉庫就是用AR721, 卡機外有一個壓克力外罩保護, 敲不到機子~~
問一下倉管, 回說是怕人亂按數字鍵, 強迫用磁卡開門...
合理懷疑當初施工廠商就知有這問題.

辦公室其它可以輸入密碼的卡機是AR727, 沒有裝外罩保護, 亂敲一通還沒成功;
同事一直看我在幹什麼, 晚一點再來試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公司倉庫就是用AR721, 卡機外有一個壓克力外罩保護, 敲不到機子~~
問一下倉管, 回說是怕人亂按數字鍵, 強 ...

一般來說 721讀卡機搭配陽極鎖具來做門禁的會有這個問題,磁力鎖及陰極鎖不會有這問題~~

自動門做門禁,電鎖唯二選擇 陽極鎖 或磁力鎖  ,這2種機率很高都是敲會開~~

單雙開門做門禁,,電鎖有三種選擇 陽極鎖 磁力鎖或陰極鎖,磁力鎖陰極鎖確定不會,陽極鎖的話要看機率~~

网友B:
所謂有圖有真相,小弟有拍個影片,請大家看一下,免得說我破壞人家商譽~~

http://youtu.be/Sfqtbwig9B8

試想~~假若跟某主板廠,買主版,玩星海爭霸就是會當機,交叉測試後確定是主板問題,送修後居然回答您這問題他們無法解決,建議你買更高階的主板,試問這答案您能接受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謂有圖有真相,小弟有拍個影片,請大家看一下,免得說我破壞人家商譽~~

http://youtu.be/Sfqtbwig9B8

加壓克力盒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正解~~想請教您不知有何妙招能解決這問題呢?感謝~~~~

應該是內部繼電器彈跳導致的,一般門禁輸出是採用b接點,敲擊更容易發生短暫開路現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壓克力盒吧.

沒用~~因為踢一下輕隔間~~門照開喔~~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應該是內部繼電器彈跳導致的,一般門禁輸出是採用b接點,敲擊更容易發生短暫開路現象。

是的~~我比較過10年前 721 跟近幾年的 721 ~~

10年前的要很用力敲好幾下才會開~~

近幾年的光是拆卡機這動作就會開~~

結論是~~偷料,用很差的繼電器~~但很肯定的,這問題很早之前就存在的~~(因小弟的廠已建10年,新舊卡機混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謂有圖有真相,小弟有拍個影片,請大家看一下,免得說我破壞人家商譽~~

http://youtu.be/Sfqtbwig9B8

你的螺絲起子帥唷~~居然可以感應開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我比較過10年前 721 跟近幾年的 721 ~~

10年前的要很用力敲好幾下才會開~~

感應線圈 外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我比較過10年前 721 跟近幾年的 721 ~~

10年前的要很用力敲好幾下才會開~~

保住你的工作.
快快把它換成 "可信度高" 的機器
老闆,主管才不看這個(品質不好,偷工減料)
老闆主管眼裏看到的是.
你怎麼會去裝這個樣子的東西.或是東西壞了為什麼不修.
結果論來評價.
不過在這提出.到是提醒大家別踩到地雷.
感恩.

网友B:
其實一般來說,施工廠商一定或多或少知道這讀卡機的問題,但有時廠商為了降低價錢拿工作,肯定不會跟業主事先說明,假若真要裝 soyal 的門禁,我會建議大家在廠商 報價單上請他注明 "若敲擊卡機會開門則不予以驗收之類的.....",把問題丟回施工單位及原廠~~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其實一般來說,施工廠商一定或多或少知道這讀卡機的問題,但有時廠商為了降低價錢拿工作,肯定不會跟業主事先 ...

想太多了,不是廠商問題,是非法入侵的人,這只是個門禁。

如同其他任何鎖一樣,解開只是難易程度而已,若要廠商揮刀自宮(先告知破解法)哪要做鎖賣給人幹嗎?
當多數人知道其他方式解開,又會某種新設計而出,當然還是有解。

只是你要保護的事物,多重門禁到甚麼程度,操作相對繁瑣,想方便就不是如此方便,終究是能解差在時間上問題,合不合乎解開利益條件。

网友:
引用 网友F:
想太多了,不是廠商問題,是非法入侵的人,這只是個門禁。

如同其他任何鎖一樣,解開只是難易程度而已, ...

呵~~您說的是另一層面的問題,這種門禁鎖說真的也只是防君子不防小人,硬要開門用撞的一定撞得開,若真要確實保護某事物,的確還是要加 1~2道鑰匙鎖才行~~而我想表達的是這門禁也太"方便"讓人破解了吧~~

网友:
改用ssr;自動門門禁還有一種是鎖馬達的。

网友G:
今天在我們IT那, 挖出一顆一模一樣的型號...
據IT表示, 它是壞掉換下來的...
但... 量了7808, Vin12V, Vout8V.... 不是7808壞掉...
可是板上的IC都有磨掉.. 看不出能換的零件...

會不會是那顆戴套子的TO220封裝的元件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今天在我們IT那, 挖出一顆一模一樣的型號...
據IT表示, 它是壞掉換下來的...
但... 量了7808, Vin12V, Vout ...

正常通電那支是不會伸出來的.
你要有個吸鐵去吸.(照片中那一小塊的,裝在門上面)
當門合起來. 吸鐵去感應到時.那支才會伸出來.
藍色短路.就又會收回去了.

网友H:
經過實驗
結果是:::::真的是用敲的就可以開了..昨天去客戶辦公室 一模一樣的門禁  先試用 WAN大的方式去敲 果真可以開門 也試過 敲擊門禁的輕隔間  也是馬上開鎖...後來 覺得 會敲壞塑膠外殼  想到一方式
~~彈耳朵~~..果真 門還是開了
實驗之後的感想.....要來個搬家大清倉嗎?? 真是厚重如銅牆鐵壁 破解如蟬翼輕薄..受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常通電那支是不會伸出來的.
你要有個吸鐵去吸.(照片中那一小塊的,裝在門上面)
當門合起來. 吸鐵去感應 ...

Jason大...

拆開後, 有看到二個磁簧開關, 有試著用磁鐵吸...
但... 就是不會 "彈起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經過實驗
結果是:::::真的是用敲的就可以開了..昨天去客戶辦公室 一模一樣的門禁  先試用 WAN大的方式去敲  ...

呵~~我能想像得到您當時的表情,小弟當時光測試自動門的部份,50樘裡面,至少48樘敲會開(另外不開的2樘應該是讀卡機不小心用到比較好的繼電器吧~~)趕快跟您當初配設門禁的廠商"討論討論吧",若門禁組數不多的話,花點錢,改成原廠稱乎的"防敲擊讀卡機"吧~~

印象中廠商會用一種方式改善,就是在卡機上接點去併電容,不是不行,只是會變成原本是輕敲一下就開 變成要連敲3~4下才開,且感應變遲頓,行不行就見人見智囉,還是一句話,在驗收標準內一定要加入"若敲擊卡機會開門則不予以驗收之類的.....",不管是自宅或公司~~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