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礎 220v電源 問題一問

楼主(2014-06-23):
弟近期 收到台220v的洗碗機 插頭如上!
想問一下 家中電源為 火110v + 火110v +地線
那看這插頭 應該是 220v+ 地線
想請問這樣的插頭應該要如何改電源呢?

网友A:
要看背面貼紙才好判定是否是220v,如被改過背面貼紙也不正確,還是拆機看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背面貼紙才好判定是否是220v,如被改過背面貼紙也不正確,還是拆機看難吧

標示220V的電沒錯  3140W

网友B:
現在的插座,幾乎都是三孔式的了
為了避免搞混,建議正名為
110V(火線,通常為紅色線皮)
水線(0V,通常為白色線皮)
110V(火線,通常為紅色線皮)
地線(接地,通常為綠色or黑色線皮)

水線是電力系統的接地,用感應式驗電筆檢驗是不帶電的,與火線形成迴路
地線是設備接地 (大地接地)也是不帶電的,但是電位不一定等於0V
火線是主要電力供應線,與水線形成迴路 (110v 迴路)
火線也可以與火線形成迴路(220v迴路)

以上係針對一般家庭用電,形式為  單向三線式110v / 220v 系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現在的插座,幾乎都是三孔式的了
為了避免搞混,建議正名為
110V(火線,通常為紅色線皮)

雄爸: 火線也可以與火線形成迴路(220v迴路)
我也是想會不會 插頭皆為110V+110V 而拔掉那個孔 則為地線
機器是BOSCH的年紀約末10左右....有錢人家扳回來的(據說用一次就再沒用)
不過記得有些插頭 是220V--->0V的 不過應該是大陸機

网友C:
原來是藥師喔,請教一下,你對抗癌藥有研究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雄爸: 火線也可以與火線形成迴路(220v迴路)
我也是想會不會 插頭皆為110V+110V 而拔掉那個孔 則為地線
機 ...

那孔為地線沒錯~只是要形成迴路要接火線跟火線或者火線跟水線
如果火線跟地線則是不可行的  接地線是防止漏電用的
http://neoart.myweb.hinet.net/03-06.htm
這邊有詳細的解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來是藥師喔,請教一下,你對抗癌藥有研究嗎?

沒有ㄟ!這部份太專業 還是要看臨床醫師用要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