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牆壁上的固定物是什麼?

楼主(2014-06-23):
請問各位專家,目前想在窗外打壁虎以提供固定器物用途,但發覺牆上好久之前就有(附圖)這種東西目前是中空的裏面好像也無螺紋,請問這東西商品名稱是什麼?有何功用?可供利用來讓我打壁虎嗎?

网友:
這好像是原來的壁虎外套,這樣中心那隻膨脹螺栓進不去了...

网友:
這好像是母壁虎(螺母在內)留下來的,找一根螺絲鎖進去看看。
要先鎖,不可以頂著敲。

网友:
2#   +1
膨脹螺栓(壁虎)的外套

金屬外套的壁虎
鑽洞   接下來如下圖 由左至右
圖左)螺絲鎖進壁虎,(圖中)再敲進去牆壁  ,
(圖右)螺母依溝紋方向轉 將螺絲 向外拉出  螺絲底部迫入外套 使外套膨脹 達到與牆孔面迫緊的目的

另外塑膠套的壁虎
鑽洞
螺絲與塑膠套壁虎分開 ,  將塑膠套壁虎 敲進牆孔 (  完全不同於 金屬外套的壁虎  螺絲和壁虎一起敲進牆孔  )
再將螺絲鎖入 塑膠套壁虎內孔  使塑膠套向外膨脹達到與牆孔面迫緊的目的

兩種都要注意 鑽洞 牆孔孔徑與套子的密合情況

你原牆孔的  金屬外套的壁虎  已不能再使用

网友:
樓主能否對著釘孔拍一張, 要看裡面是螺母還是斷掉的螺釘~~

有可能是3# A大說的母壁虎, 在網路上找一張照片參考

如果是這款就有機會可以再利用;
如果裡面還留存斷掉的螺釘或只剩外套管, 那就像樓上S版大說的不能再使用!

网友:
平頭膨脹螺絲的螺絲被退掉拿走了
只剩外套管&卡在裡面的螺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