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白牌 畫面有規律的直條紋

楼主(2014-06-23):
畫面有規律的直條紋,請問是T-CON故障,還是屏線不良?有時會正常一下子!

楼主:
是白牌的

网友:
其實這也沒個準兒~~現在畫面故障的液晶多半是面板問題,我一般遇到都退修不然就殺肉....
尤其是友達跟三星的面板,縱使沒破也都死面板

网友:
我猜一下 這台如果不是聲寶 就是西屋+1
建議:改公板吧!!

网友:
可以修看功力~~  也可能面板壞  屏縣(線)接觸不良!!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