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有人聽過 Yamada 電子秤嗎, 台灣出口的

楼主(2014-06-23):
請問有人聽過 Yamada 電子秤嗎, 台灣出口的, 量程 6000g / 1g

被人亂按, 錯亂了, 重量顯示不正確, 不知道怎樣校正回來.

网友A:
找MCU接腳附近有沒RESET遺址
或用MCU編號索圖

网友:
校正
一般要法碼
還要有特定的方法----------一般只有生產跟賣的才知道
送到原本買的地方---------應該可以處理---------

网友B:
你問一下賣菜的OBASAN 電子秤的送電歸零的操作方法,一般好像是要按下某一個按鍵不放,然後開機,然後再按下特別得按鍵如"單位"..

假如你要校正好像準備50元的硬幣100個就是標準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問一下賣菜的OBASAN 電子秤的送電歸零的操作方法,一般好像是要按下某一個按鍵不放,然後開機,然後再按下特 ...

50元的硬幣100個=$5000-  <==這可能小有困難
可以直接放5張$1000-的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50元的硬幣100個=$5000-

放二張櫻花鉤吻鮭+一張小朋友應該就行了~~

高檔的機型會顯示兩千元X2..一千元X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MCU接腳附近有沒RESET遺址
或用MCU編號索圖

是英展代工的嗎 ?

這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問一下賣菜的OBASAN 電子秤的送電歸零的操作方法,一般好像是要按下某一個按鍵不放,然後開機,然後再按下特 ...

這個嗎...?

网友C:
套一句網路鄉民常用的詞句

有神快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英展代工的嗎 ?

這個...

網友有一位專修電子秤的高手!!期待他的出現!!

网友D:
用50元的硬幣會準嗎? 能拿到全新鑄造的硬幣或許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50元的硬幣會準嗎? 能拿到全新鑄造的硬幣或許可行。

有實驗室天平的
不妨試驗一下
有水準的鑄造機構
發行是小數點後2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網友有一位專修電子秤的高手!!期待他的出現!!

期待 期待 期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套一句網路鄉民常用的詞句

有神快拜

不明白大大的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期待 期待 期待

xiaolaba大:
         最近學 STM8 昏天黑地!! 進行中...

网友E:
引用 网友B:
xiaolaba大:
         最近學 STM8 昏天黑地!! 進行中...

antlu大許久不見,在學STM8 啊,那就加油吧,
一直為家計忙,沒太多時間作些有的沒的,
就要看antlu大你多多發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antlu大許久不見,在學STM8 啊,那就加油吧,
一直為家計忙,沒太多時間作些有的沒的,
就要看antlu大你多多發 ...

LEGION大:
   最近還好吧!!  沒想到跨一個MCU就要學那麼多!! 現在看到 AVR都不敢碰!! 想也不敢想!!

网友E:
引用 网友B:
LEGION大:
   最近還好吧!!  沒想到跨一個MCU就要學那麼多!! 現在看到 AVR都不敢碰!! 想也不敢想!! ...

其實應該還好吧,尤其antlu大你也只寫C而已,
除I/O和定義外,大部份主程式是沒太大變化的
6X或8X核心是有些不同,但除非在低階語系上變化大點,用C是沒那麼大差別的
但MCU基礎的問題恐怕是antlu大你比較弱的地方,其他的倒沒那麼可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實應該還好吧,尤其antlu大你也只寫C而已,
除I/O和定義外,大部份主程式是沒太大變化的
6X或8X核心是有些 ...

legion大:
    看書慢理解力差,貪多嚼不爛,還好作作玩具!! 多模仿別人的東西也可以唬唬人!! JOJOLING大 說我C的底子沒有,我看"十年磨一劍" 會不會慢慢成長,現在已經三年了...

网友F:
我以前在做的工作中也有部份用到一款日本製的荷重元,校正是要用到標準法碼,除非現在進步到內建標準法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xiaolaba大:
         最近學 STM8 昏天黑地!! 進行中...

大大, 俺最近買了一個 V20 三線數位電壓表頭, 想改來量電流.
用 ST 8S003F3P6
該不會是你說的那種 ST8 吧
依照你51的玩具, 這個基本不會難倒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以前在做的工作中也有部份用到一款日本製的荷重元,校正是要用到標準法碼,除非現在進步到內建標準法碼了 ...

老大, 沒需要到那麼精準.
秤台原來也是 6000g / 1g,  用來秤1kg 以下的小包或信件, 1%以內, 誤差 2 - 3 g, 可接受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 俺最近買了一個 V20 三線數位電壓表頭, 想改來量電流.
用 ST 8S003F3P6
該不會是你說的那種 ST8 吧 ...

xiaolaba大:
  庵是玩票的,一切都不精準,STM8S003F36 應該是 STM的MCU沒錯,A/D的程式範例我有看過,要模仿不會太難吧!!自創我就不行了!! 你更不用說了!! 只是庫程式要花一些時間去了解...祝您也"遼落"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