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示波器 探棒 自製 的可能性?

楼主(2014-06-23):
各位認為有可能嗎??

BNC接頭  對 探棒   不是 BNC對鱷魚夾喔 如果是這種的話我很確定是可行的

BNC接頭  對 探棒 如果 自製   可能嗎
能夠實現 電容隔離 電阻衰減嗎

線材用RG316 可行嗎??

网友A:
基本上自行設計以10:1及100:1為主,衰減電阻(與輸入信號串聯)與並聯電容搭配,電容是做為頻率響應調整用,至於其數值多寡,可上網搜尋,並注意小信號干擾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自行設計以10:1及100:1為主,衰減電阻與並聯電容搭配,電容是做為頻率響應調整用,至於其數值多寡,可上 ...

那我該用什麼樣的關鍵字下去找呢

我現在基本上不知道
在探棒端我只知道可用 1M  10M  100M 電阻做為衰減
那需要在並聯50歐姆電阻嗎
容值大約 20PF 或是200PF 的可調式電容

在終端除了只知道需要放可變電容外   也不知道還要不要並聯50歐姆

楼主:
這是我在擔心的....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odpCuxwn_o
正規探棒都有這問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是我在擔心的....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odpCuxwn_o
正規探棒都有這問題了..... ...

參考第10頁,地線長度的影響.

网友:
一般示波器的輸入阻抗為1M歐姆,在信號線上串入9M歐姆,即可做電壓10:1的衰減.

网友B:
我超想要做差動探棒模組的~

這種東西都賣好貴喔~
這種東西,滿適合拿來維修電源電路,可以保護示波器及待測電路~

http://blog.xuite.net/huanhsinli/twblog/130311785

http://www.diyaudio.com/forums/e ... ese-engineered.html

Diff Probe.PDF (449.26 KB, 下載次數: 310) Diff Probe SMT.PDF (635.04 KB, 下載次數: 306)

http://hackedgadgets.com/2012/05/23/differential-probe-project/
http://prosje.be/CO/Schemas/slides/DiffProbe.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超想要做差動探棒模組的~

這種東西都賣好貴喔~

那我就來試做LM318那個好了

差動衰減器

网友B:
可是~如果可以,我想要一個,頻率響應最少100Mhz的模組~
25Mhz/15Mhz 其實也不錯啦~但就是...感覺差一點點~我的示波器是有 1G 取樣的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是~如果可以,我想要一個,頻率響應最少100Mhz的模組~
25Mhz/15Mhz 其實也不錯啦~但就是...感覺差一點點~ ...

100Mn_089|   弄得到那OPA就來做n_168|

网友:
一包示波器線才pp006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如何 ?

Poor Man's 1-GHz Active Probe

這太讚啦

而且只要用RG147就能實現耶

网友:
這篇討論不錯,看要不要移到適當的地方保存??

网友:
to 專炸元件大,

雖然你說  LM318很便宜,才30元,但它的頻寬我真的沒興趣~
但是 LM7171 200Mhz DIP8 的,一顆才8塊人民幣~

网友B:
你要普通的探棒的話~
用這個就好~不到100元 台幣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3693203482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普通的探棒的話~
用這個就好~不到100元 台幣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9.469.dBWJ ...

這個應該很適合你
1G的http://elektrotanya.com/files/forum/2009/10/e04a036.pdf

xiaolaba大找出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應該很適合你
1G的http://elektrotanya.com/files/forum/2009/10/e04a036.pdf

那個不適合啦~
我現在想要的是高壓差動探棒~
它會隔離2端點的電壓,如果不小心量錯不同迴路的高低壓,也不會燒機器~

且這一個 1G的設計,只是草圖,或是量小信號專用,它並沒有設計中高壓的分壓電路~
你只要量超過那顆 bf998 的最大功率,它直接會跟你名字一樣...炸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