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IPLUS HLT-HM421Q 無法開機,請教各位先進指點

楼主(2014-06-23):
小弟非電子本科的,只會一般電器基本維修,在此第一次請教,還請各位前輩多多指教。
本機故障問題 : 開機時待機紅燈會轉綠燈,完全無影像,無背光,我先從電源板著手,開機量測只有5V輸出正常,12V輸出端只有2.7V左右,24V輸出端0V,電源板上所有電容已經全部更新了,還是一樣,現在要從哪檢測,還請前輩們幫忙,謝謝!!

機型

電源板正面

電源板背面

网友A:
電壓不足,先找431小黑豆,再將濾波電容換新,有一半以上的恢復機會!!

网友B:
供應12V及24V IC查修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壓不足,先找431小黑豆,再將濾波電容換新,有一半以上的恢復機會!!

感謝E大回覆,濾波大電容100UF 420V二顆也換新的,還是不行,你說的431小黑豆,是不是八個腳位的那一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供應12V及24V IC查修看看

感謝Bigger大回覆,小弟慚愧只懂些皮毛,可否在指點確切位置,3Q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E大回覆,濾波大電容100UF 420V二顆也換新的,還是不行,你說的431小黑豆,是不是八個腳位的那一顆呢 ...

431長相如下

個人覺得您如果只懂些皮毛,要不要換板算了...材料費大約 600-800兩左右而已...
如果有運動家的精神就給你鼓鼓掌 ...不過換 431+cc 應該離完修還有段很長的路要走...

网友:
5V應是待機電源輸出,“12V輸出端只有2.7V左右,24V輸出端0V”或許是主電源根本還沒啟動。

网友D:
TL431位置應該在這裡(見附件箭頭標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431長相如下

thwa大,你好,我再試試看,如果不行,我就換版。

楼主:
引用 网友D:
TL431位置應該在這裡(見附件箭頭標示)。

mhdz大,你好,謝謝你的回覆,我馬上換一個試試看!

网友:
這篇交代蠻多!
只是之後也是不了了之!
不過有出現12V及24V
http://bbs.pigoo.com/thread-49489-1-1.html

楼主:
小弟不才,還是沒法解決電源啟動那塊,還是聽從thwa大建議,直接買板更換,有點殘念不過還是修好了,謝謝有回覆我的大大們,我會繼續加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不才,還是沒法解決電源啟動那塊,還是聽從thwa大建議,直接買板更換,有點殘念不過還是修好了,謝謝有 ...

慢慢來,這次雖然是換板但是至少您應該有學一些東西了才對,我也還在學習,一起努力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不才,還是沒法解決電源啟動那塊,還是聽從thwa大建議,直接買板更換,有點殘念不過還是修好了,謝謝有 ...

恭喜完修...

如果運動家的精神還在的話...
可以將電源板良品與不良品量一量,順手修一修...(材料費約 100兩左右)
下次遇到此狀況就會功力加倍,又有一塊電源板可替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