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ASUS 9600GSO無法進入系統

楼主(2014-06-24):
ASUS 9600GSO 開機可以進入BIOS,無法進入系統,黑屏
會是跟主機板衝突,還是顯卡IC元件故障?  THX

网友:
換裝到別的主機板去試試不就知道了?

网友:
主晶片故障機率很高!!

网友:
有些顯卡掛掉後的確會這樣,由其是安裝驅動後,
甚至有些是安裝不上驅動的怪問題。

楼主:
換了版子還是一樣,,,看來只能當廢料了,感謝各位大大回覆

网友:
確實asus 9600gso 常遇到空焊的問題~~

楼主:
空焊?,指的gpu還是各部元件

网友:
檢查一下各輸出有無電壓~~說不定是某路電壓異常

楼主:
意外發現其中一個DVI無信號輸出
另一個DIV 只能進到BISO,無法進系統黑屏
圖1紅框處的元件有點燙..不知道是否正常

网友:
GUP的問題佔很大原因~

网友:
這張挺地雷的
腳邊還有幾張
我遇到的大多是,開機OK
跑3D就死當

楼主:
地雷~"~ 我已經把它解體 棄休了
麻煩板大,幫我刪帖  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