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金冷氣會漏水

楼主(2014-06-24):
請問一下
小弟的是大金的分離冷氣
室內機那台
機器裡面一定因為在吹冷氣
所以下面會有水
然後從排水孔接水管出去
可是久之後好像會因為卡灰塵
可能讓排水孔(管)有些賭塞
導致水就從機身洩出來
請問大家也有這樣問題嗎
那大家都怎樣清理呢
還有大金要如何才能將上面的冷凝牌給移上去好清理下面底盤呢

网友:
使用中冷凝排是再室外機無水、散熱、會積塵,室內機是蒸發器有濕度就會有水、會積塵。

面板拆卸就看得到,室內機水槽很好清理看是要擦得或吸的。

排水管一樣看是要加壓(空壓機或水壓或噴霧機)或虹吸(乾濕二用吸塵器(配合不同口徑大小調整接管)),拆管水龍頭灌腸也可。

蒸發器與鼓風機積塵就比較麻煩,拆卸清洗所費不貸,大多現場逆噴用噴霧機調適當水壓(配合藥劑)慢慢噴軟化汙物,配合乾濕二用吸塵器吸汙水灰塵,建議濾網常清洗。

非清洗部分隔絕包覆。

不然附費給廠商代工

以上參考

网友:
本人的經驗,出風口會噴水,請日立公司的人來處哩,結果是出風與入風口沒隔離好,導致入風沒有全部經冷排再經鼓風機排出出風口,一些空氣直接由入風口被鼓風機吸到,在與經冷排的冷風混合凝結排出,日立公司的人用一條海棉把冷排與外殼縫隙塞好就解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