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5V充電器零件辨識請教各位

楼主(2014-06-24):
各位好:
手邊的USB 5V充電器故障了拆下後發現其 2N60 MOSFET 及SMD電阻多顆燒毀

但是下方一個6PIN 元件(黃色圈選處)查不到是何元件,編號有前輩認識嗎?

謝謝!!  上面標著 "P001-?? 1140"
PS. 手邊有另一顆同型的USB 5V充電器,但是編號卻不一樣? "IDP-701"

廠牌: 米里
型號: AC-03
SPEC: INPUT110~240V / OUTPUT:5V / 2500mA

楼主:
非常感謝! duncan 前輩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謝! duncan 前輩

R7731可用SDC4563,LD7535,SG5848,OB2263替換。要找SOT-23封裝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R7731可用SDC4563,LD7535,SG5848,OB2263替換。要找SOT-23封裝版本。

謝謝 phuang3 ~

楼主:
RE: USB 5V充電器零件辨識請教各位- [已解決]

經由 duncan 及 phuang3 指引,目前USB 5V充電器已完修

非常感謝兩位協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