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dell e2009w畫面有線條

楼主(2014-06-24):
dell e2009w畫面有紅色線條,請問各位大大要從哪邊查修起,是面板故障了?

网友:
屏幕問題,無法修復

网友:
將就用
面板NG囉

网友:
這樣就是亮線~~面板有問題了~不過加減繼續用~~

网友:
亮線不用修了將就著用吧

网友A:
拿三太子加持過的雷木槌敲敲試試看~聽說有療效.....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三太子加持過的雷木槌敲敲試試看~聽說有療效.....

老大 可別教壞小朋友喔
三太子是有練過的 小朋友請勿模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