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大廠說明書也會長期一直錯誤?

楼主(2014-06-24):
最近注意到主機板F_AUDIO前置音效接頭的接線,比對手邊使用的主機板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技嘉說明書從G31晶片組開始好像一直錯到現在,即使新的 H81、H87、Z87 晶片組主機板也一樣:

早期正確的說明:

錯誤的說明,一直延續到現在:

HD接頭 Pin 6 是 MIC 插入檢知,Pin 10 是耳機插入檢知,但說明文件上卻標示為「接地腳」,主機板實際使用插入檢知都正常,可見是文件錯誤。

网友A:
這功能我個人都沒用過,只有幫人裝機時會使用道前置接口....

网友B:
原因是~他們從來不知文件寫錯~
文件寫的人不知寫錯,也沒什麼人會一行一行的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因是~他們從來不知文件寫錯~
文件寫的人不知寫錯,也沒什麼人會一行一行的看~

但早期GA-P35-DS3L是寫對的,之後一路錯到現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功能我個人都沒用過,只有幫人裝機時會使用道前置接口....

配合機殼前置音源插座模組將接頭插上去就可以了,所以很少人去注意接腳定義,這次是舊機殼無前置音源插座想裝一個,才去注意到接腳定義,AC97與HD規格差異還蠻好玩的,新機殼上耳機與麥克風插座是帶有獨立檢知開關的,跟普通耳機插座不一樣,HD規格MIC與耳機可以隨意定義在哪個插座上。

网友C:
常常DIY組裝最花時間的就是前置音源的跳線問題
所以每次都要針對型號重新看一次說明書上的配法
偏偏大家用的簡稱又不是統一
這個硬體規格線路真的需要打屁股
到這個年代還如此不人性.........

网友:
本來就沒錯
錯在本身機殼不統一
所以還是以機殼統一才會有標準接法

你相不相信連耳機跟信號輸出接頭都沒統一------------好好喇叭插進去沒聲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常常DIY組裝最花時間的就是前置音源的跳線問題
所以每次都要針對型號重新看一次說明書上的配法
偏偏大家用 ...

這個問題目前倒是還好,大約775之後的主機板前置音效接頭腳位都已統一,外殼面板也都能支援HD與AC97,10-1 Pin插頭插進主機板已經很少遇到不相容的,若是早期那種散線式接頭那真是傷腦筋。

网友:
我之前那個機殼用前置音效居然受雜訊干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