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小尺寸LCD 面板賣家

楼主(2014-06-24):
請問大大  這樣的LCD面板 那裡可以買到呢??

网友A:
光華商場地下街就有了...

网友B:
你要買一模一樣的? 如果是要買類似的應該會有, 一模一樣的很難.
這單純是LCD, 需要外加驅動器或用單晶片的輸出腳去驅動.
不同的duty cycle和bias有不同的驅動方式.

下圖例子是Static Drive的驅動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買一模一樣的? 如果是要買類似的應該會有, 一模一樣的很難.
這單純是LCD, 需要外加驅動器或用單晶片的 ...

謝謝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華商場地下街就有了...

我找找看喔~

网友C:
相關廠牌型號應該在這模組的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相關廠牌型號應該在這模組的背面。

等等來瞧瞧,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