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汽車音響保險絲一直斷[已解決]

楼主(2014-06-24):
目前裝的音響部份
裝JVC-826 + 飛來訊電視盒  + 高音喇叭

從 6/22日起

某天要去加油出遠門,熄火加油
等加完油後,送上未發動
音響主機怎麼按都沒電源,重置也沒用

星期一去給當初安裝的店家看,說保險絲斷了
換上保險絲,音響主機有電源了

但星期一晚上要要用車時,送電未發動
音響電源又沒了

星期二再去給店家看,
店家是這樣跟我說的
「因為音響主機也裝很久了(約4年多),主機內部零件老化,造成阻抗變高,
也有可能數位盒影響,所以要把原本的7.5A保險絲加大到15A」

這樣說我就覺得很奇怪,原本設計用7.5A都也沒什麼問題
突然加到15A這樣不會造成火燒車嗎?
所以我請店家裝7.5A,再把電視盒電源拔掉,我再試看看

另外,我的習慣性是,要發動時,會把其他電裝品都關掉再發動

請問各位,這有解嗎?

网友:
如果音響在車子靜止沒發動時使用沒問題~
只有在車子行進中才會~表示有短路了~
可能在主機內部~也可能是配線有地方破皮了~

网友:
店家懶得拆開幫你檢查線路....

网友:
假如真的短路,你保險絲7.5A加大,變烈火戰車你就上新聞了....

汽車音響所謂的"記憶電"(不受電門開關控制,直接與主電源保險相通)就是7.5A保險....

檢查一下音響的電源電路是否有電線破皮短路的情況,如果都OK
代表是音響主機方面的問題.....

网友:
哈哈哈哈哈n_136|

阻抗變高 電流變大  這店家太逗了n_087|

你是不是有裝大電容之類的阿   或是音響主電源線有外露的部分阿

或者是你裝7A  慢融型的

网友:
請你修改標題    汽車音響保險絲一直斷

靠近音響端的電源線  加裝帶座保險絲(比7.5A小些, 例如5A)
下次音響再沒電
    若是 加裝的保險絲斷路  表示 後段音響有問題
    若是 加裝的保險絲沒事  而原保險絲斷路  表示 兩個保險絲之間線路有問題

同理你可以在 電視盒電源輸入前端也加裝帶座保險絲...

純推理 不考慮 施工作業難易

网友:
車子會動
所以電源接線破皮的機率很高
建議電源線重拉一條
鋪線時儘量避開銳角的地方

网友:
應該是JVC-826背後的B+保險絲燒毀(風扇下方)

如是的話印象中本來就15安培沒錯

网友A:
店家懶得拆開幫你檢查線路,費用能收您多少?當然鼓勵您換新機。
會不會喇叭線有短路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店家懶得拆開幫你檢查線路,費用能收您多少?當然鼓勵您換新機。
會不會喇叭線有短路引起的? ...

目前把數位盒拆下來

測了好幾天,

一切都很正常中

网友:
恭喜抓到問題,少花些小朋友!

网友:
以前也碰過這問題 ! 後來是接地線跟DC12V線接點上的膠帶因為長期高溫下脫膠,而造成內線穿孔而出,加上車子行進中搖晃,一碰到內線外露的部分誤觸即短路,就會造成保險絲燒斷,依板大所述可能是數位盒接點有外露,我的解決方式是將所有接點上的膠帶移除,重新捆上新的膠帶,確實做好防護。就不再發生保險絲一直斷了。7.5A換15A可能會火燒車,萬萬不可,這我有經歷過,請小心。

网友(2016-09-25):
之前自己安裝倒車鏡頭時
也是一直碰釘子
保險絲一直燒~
結果,發現原來用來接電源的電線短路

网友:
所以廠規出品的電線很多會在線束外再包覆一層護線材,類似網狀材料,可以避免線材在車輛行進間彼此摩擦而破皮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