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MSI V-182 虛焊破圖

楼主(2014-06-24):
請問各位大大,這就是GPU虛焊破圖的現象嗎
只能從GPU著手,還是有可能是其他元件造成?
謝謝指教

网友:
GPU虛焊是其中一個可能,顯存記憶體顆粒也有可能造成破圖的狀況,
建議可以掃看看顯存先。

网友:
GPU與記憶體可能都有虛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