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YNCO LT-32H(AP3)不開機

楼主(2014-06-24):
SYNCO LT-32H(AP3)不開機
狀況:送電後亮綠燈,無聲無影無背光,按鍵開關無作用,電源板空載強制起動...量測電壓5V,12V,24V正常
請問:這樣是AD板的問題嗎...

网友A:
光查這樣還無法判斷出故障點喔~首先您必須先確認每顆按鍵是否都正常無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查這樣還無法判斷出故障點喔~首先您必須先確認每顆按鍵是否都正常無誤.... ...

電源開關按鍵我有換新的...

网友:
應該爆掉了...換掉就可開機...

搜尋 wet大所分享的維修文就知道了...原理相通

楼主:
先說一下小弟我並不是電子科出身的,量電路我不會...就會亂搞...時常到痞酷網瀏覽....這台我想應是ad板故障沒錯..
今天我將一台也是故障的27吋聯碩的ad板裝上這台 SYNCO LT-32H(AP3)上面測試結果可開機了(如圖)

接上電腦畫面顯示油畫...
請問這樣面板是不是掛了

网友:
T-CON不合

网友:
面板應該是沒壞~~只是您真勇敢這樣測板子~不過既然測了~就證明您原本的那塊板子有問題了

网友B:
ad板故障了,跟學姊買片公板接上,就好.
ps.要注意腳位定義.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板故障了,跟學姊買片公板接上,就好.
ps.要注意腳位定義.

有考慮買片公板來接...重點腳位定義不懂啊

网友:
電源開關按鍵

网友:
您看看有沒有25X32VSIG及25X16AVSIG兩顆IC,我遇過就在今天,換上類似版(型號有差)的這兩顆IC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