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求助柒電七電6系列行動電源故障

楼主(2014-06-24):
我的七電6系列充完電後,5個LED全亮顯示充飽,但18650電池測量電壓只有3.76V就一直無法充到4.1V全滿,也重置過七電6系列還是一樣.
故充手機不到一次就沒電,七電6系列沒電時,18650電池測量電壓只有3.29V應該是正常,
把18650電池拿到七電QD-185-SX標準版完全正常充到4.1V全滿,所以18650電池無任何故障!
不知道是那裡零件有問題?

借用其他網友柒電6系列行動電源相片,是否有高手能告知故障點可能是那裡!

補上較清楚圖

网友A:
充電部分阿

你量一下充電電流有多少

网友B:
先將 18650 用其他方式充飽, 再置入 6系列後, 再按 Reset 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電部分阿

你量一下充電電流有多少

sony原廠手機充電器約980mA充電電流,但充到行動電5LED全亮時只剩約20mA充電電流.充電時間約1個多小時!
電池電壓就一直維持3.76V,充一晚上也是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將 18650 用其他方式充飽, 再置入 6系列後, 再按 Reset 試試.

已試過電池充飽4.1V後放回 Reset過,一樣放電完後七電6系列回充18650電池還是一樣只到3.76V,機器就顯示充飽,完全無法充飽到4.1V,

网友C:
電池有壞掉了,電池基本就是要有3.70,充到4.1才會有電,掉到3.29一直充頂多到3.7,充電電流已經變小,它當成充電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池有壞掉了,電池基本就是要有3.70,充到4.1才會有電,掉到3.29一直充頂多到3.7,充電電流已經變小,它當成充 ...

把18650電池拿到七電QD-185-SX標準版完全正常充到4.1V全滿,所以18650電池無任何故障!
換上其他全新18650電池也一樣到3.7V!
故確定電路故障!

网友A:
你在拍多一點

把電路板當MM來拍 拍個20張我就抓的出來 哪裡是充電區塊了

网友:
這些數字,怎麼讓我連想到 471 那篇充電啊~
沒那麼雷同吧?應該不會是電表壞了吧?

网友D:
電池能一顆一顆測嗎?

网友E:
看了上次那篇電錶不準
我也有種相同的感覺
要不要試試其他的電錶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電池能一顆一顆測嗎?

已試過安裝全新18650電池二顆七電6系列充,一樣充到3.76v就無法充滿!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了上次那篇電錶不準
我也有種相同的感覺
要不要試試其他的電錶

電錶確定是好的,因為我把18650電池拿到七電QD-185-SX標準版充到4.1V也是用此電錶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拍多一點

把電路板當MM來拍 拍個20張我就抓的出來 哪裡是充電區塊了

已補上較清楚圖!
煩請大大那麼比較會有問題!謝謝

网友A:
你先量一下9435A DS之間壓差是多少   G極電壓是多少
那三個 蕭特基二極體 有沒有不正常
如果電表有頻率計 或是占空比計的話  也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量一下9435A DS之間壓差是多少   G極電壓是多少
那三個 蕭特基二極體 有沒有不正常
如果電表有頻率計  ...

9435A DS之間壓差1.07V , G極電壓0.67V
我電表沒有頻率計 ,故那三個並聯蕭特基二極體SS24無法測試!

楼主:
引用 楼主:
9435A DS之間壓差1.07V , G極電壓0.67V
我電表沒有頻率計 ,故那三個並聯蕭特基二極體SS24無法測試!n_05 ...

二極體順向0.12,逆向不導通
請問G極前端有一顆W04是為那種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