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到現在,S Net 連國外不是有問題?

楼主(2014-06-25):
測試連線速率,用國內的正常,用國外的就不正常。

网友:
S?!~~哪間咧

注意一下它DNS伺服器是否異常~~

网友:
大概又是電纜斷了吧
或是工程師泡麵打翻了
或是頻寬被佔用了    能夠達成這麼大流量的 大概只有那個大家都知道的

网友:
So net?  SeddNet?
先試試把DNS改成8.8.8.8 試看看

网友:
我之前碰到DNS SERVER異常的情況,某些網站連不了~
換了DNS設定就正常..

楼主:
真正的原因沒找出來,應該不是網路的問題,比較有可能是中毒。
但是,用掃毒軟體做重開機掃描了,沒找到病毒。只好重裝。
為什麼會說是中毒,看一下這個圖:CPU使用率全部加起來來才14%總數卻有52%?

楼主:
使用者只有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