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小弟有一台ACECAR車用7吋頭枕液晶故障

楼主(2014-06-25):
各位專業

小弟有意個問題想請教一下

小弟有一台ACECAR車用7吋頭枕液晶故障,完全不顯示,也無電源反應,原本正常時有燈號為紅,開機時同一燈號為綠。

請問該如何作檢測 ? 及故障排除?

車發動時DV12V來源為正常 (就是連結液晶螢幕的那條電源線有通電,所以排除車子不導電)。

网友A:
拍個近一點、清楚一點的圖來看看~~

网友:
請檢查 P.R.C (POWER/RESET/CLOCK)確認電路運作基本條件.及控制周邊等

网友B:
1.自己量DC 12V輸入端,周圍的零件是否有短路

2.如果目視及測量無短路零件~且~自己本身電子維修能力"僅"限於更換電容
   建議你直接"買"一片你圖中的電路板(P+A+I 3合一板)
   基本上如果真如你所說"無電源"反應,那麼panel部分因該是OK的,換掉電路板因該就會OK

网友C:
之前有一台也是無電源,查的結果是面板上的保險絲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自己量DC 12V輸入端,周圍的零件是否有短路

2.如果目視及測量無短路零件~且~自己本身電子維修能力"僅"限 ...

你好! 有兩台同型號,另一台是正常的,但因為拔零件做交叉測試故障機,所以搞到最後,兩台液晶都掛點,已經買到一塊驅動板更換,維修好一台,但因為零件只有一組,所以才想要請教專業,如何維修另一台。(過程如下 : 一開始故障一台,將好的一台電路板拆下交叉測試,卻導致另 一台也故障,所以兩台電路驅動板都故障。) (面板部分兩台都是正常的,我測試過,線路電源也都正常,沒有異常,過高或過低。)。(模組連結線也都有導通,沒有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個近一點、清楚一點的圖來看看~~

你好 ! 這是近一點的照片,因為圖很大,縮小後卻有點模糊。請見諒。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有一台也是無電源,查的結果是面板上的保險絲斷了.

你好 ! 沒看到有保險絲耶。謝謝。

网友B:
這麼說吧!

1.從你拍的圖,我無法看出你DC電源的輸入端到底在哪邊? 我想其他人也一樣
   且你圖片非常"模糊且暗",令人無法下手指導.

2.過程如下 : 一開始故障一台,將好的一台電路板拆下交叉測試,卻導致另 一台也故障,所以兩台電路驅動板都故障。)

(1).你是將好的驅動板拆下來,直接替換掉原本故障的驅動板,然後把好的板子給燒了嗎?
     如果YES,那麼就是panle端有問題 (排除你接錯線或接反...),才會導致好的板子也掛

(2).還是說你已經自己先替換零件後,在裝上測試把好的板子也燒掛了
     如果YES,就是你替換零件後, 1).沒銲好,短路燒掉  2).原本故障的板子有短路未排除,導致你換上好的零件再度燒掉

(3).如果你有替換零件,那也因該先標示出來是哪顆?

3.基本上我認為,這種問題一般來說因該多是通病居多,但是真的會修的人並不會直接告訴你問題點再哪邊!
   除非此款已無維修利潤或已淘汰N年.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 ! 沒看到有保險絲耶。謝謝。

保險絲有很多種外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保險絲有很多種外型

你好 ! 謝謝指導,我用電錶一量,真的是不通電,看來先換上保險絲再試試。但另一片可通電,組裝後測試,畫面一閃後即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麼說吧!

1.從你拍的圖,我無法看出你DC電源的輸入端到底在哪邊? 我想其他人也一樣

你好 ! 謝謝指導,交叉測試的過程,只是簡單的將模板,線路...等等拔下,再依樣畫葫蘆的裝妥所有該上的位置,完全沒有換上啥零組件,也沒有能力技術換。謝謝。目前可以先確定有一片是保險絲燒毀,另一片測試是通電後,畫面一閃即逝。謝謝

楼主:
你好 ! 想請教各位專業,如何查出,接腳是啥功能。

我只記得DC12V是最上面那一腳,至於接地,及AV輸入已經忘記,

因為我有去另外裝一組液晶,整個線路都改過,當初的線路也已經丟掉

所以我無法知道,哪一腳是啥功能。

我只知道,我需要找出 DC12V(紅色線,這我已知道),接地(黑色線),AV輸入(黃色線)。

這三條線即可裝好。

謝謝指導,不好意思,我是完全菜鳥,很多專業術語,及零組件不甚了解功能及名稱

也完全不懂如何測試等等,完全是剛起步階段,請專業大大們耐心指導。

网友A:
看你螢幕有無品牌型號~~不然很難找到接頭定義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螢幕有無品牌型號~~不然很難找到接頭定義阿

你好 ! 面板是 友達7吋 A070FW03 V1  ,我只知道是敏聲 奧斯卡的機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 面板是 友達7吋 A070FW03 V1  ,我只知道是敏聲 奧斯卡的機型。

google 一下就有

网友B:
你好 ! 謝謝指導,交叉測試的過程,只是簡單的將模板,線路...等等拔下,再依樣畫葫蘆的裝妥所有該上的位置,完全沒有換上啥零組件,也沒有能力技術換。謝謝。目前可以先確定有一片是保險絲燒毀,另一片測試是通電後,畫面一閃即逝。謝謝
===================================================

你是否有工具可以測試"燈管"呢?

"另一片測試是通電後,畫面一閃即逝" --->如果說你這片板子原本是正常的,接到故障那台~~就會一閃即滅的話~~那先測測"燈管"是否會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 謝謝指導,交叉測試的過程,只是簡單的將模板,線路...等等拔下,再依樣畫葫蘆的裝妥所有該上的位置 ...

燈管面板都是正常的,測試過了,兩片情況都一樣,開機後一閃即滅,但組裝到其他驅動板都是正常的。我另外買了一片驅動板。謝謝。

楼主:
感謝大家專業的寶貴意見提供,現在一組已經完修(保險絲換掉即OK),但是產生新的問題,開機後可觀看約5秒,訊號即消失,有畫面無信號,面板顯示 NO signal ,所以確定液晶是正常,但信號會自動消失,關機後重開,可再看約5秒,一樣又出現 NO signal ,再重開,情況一直相同,所以想請問專業,這是要檢查哪裡? 謝謝。

楼主:
謝謝各位先進的指導,目前已經故障排除,原因是AV黃線,網芯部分未接地,所以我一接地後,畫面及完全正常,不再突然消失,我想這因該是該驅動板有 "自動搜尋訊號源" 的關係,因為驅動板上面有AV1 及 AV2 輸入。AV1輸入如果不穩定,該系統可能會自動跳到AV2。(當然這是我的判斷猜測)。 非常感謝指導過的專業們。

网友:
引用 楼主:
燈管面板都是正常的,測試過了,兩片情況都一樣,開機後一閃即滅,但組裝到其他驅動板都是正常的。我另外 ...

一閃即滅 高壓迴路 有短路 或是異常往這邊查

网友:
量ic附近的電容有無電壓

楼主:
RE: 小弟有一台ACECAR車用7吋頭枕液晶故障 (完修)

感謝各位專業大大的指導,目前已經完修,兩台都是保險絲的關係,所以做了線路重拉重綁,也更換了保險絲。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 想請教各位專業,如何查出,接腳是啥功能。

我只記得DC12V是最上面那一腳,至於接地,及AV輸入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