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鉛酸電池6V10AH替換成6V12AH

楼主(2014-06-25):
工業用電子吊秤

原本使用6V10AH的電池,但這顆電池掛點了

後來買到6V12AH的電池,用不到兩個月,

最近開機常常顯示沒電,用電錶量明明還有6.5V左右

但老是顯示沒電,是因為電池規格用錯

還是吊秤本身就有問題??有拿去給度量衡檢查

但是他說最好不要用12AH,主機板可能會燒掉......

网友:
會壞掉是充電系統

壞掉就充電不了

一般來說跟原設計有關係

說主機板燒掉是充電系統是同一塊板子

東西替換一般是原規格為主-----------找不到才會用替代的

楼主:
我剛剛把電線上的端子壓緊,再套上電池,

看情況會不會好轉。

网友:
那個店家其實是在說

買我的電池n_062| 買我的主機板n_093| 再買台新的吧n_047|

一個電池 賺三次

不會有事的 你可以把在開機時量一下電池電壓  如果還是高於5.5V
那就把電池另外放電  之後再用重量計內部的電路充電池

楼主:
其實還好!那商家跟我說可能端子變鬆,叫我夾緊再看看。

這幾天我在觀察看看!

有聽過DATA這個牌子的電池?

google找遍了,全台灣好像沒人賣??

网友:
找湯淺電池-----------就好了
只要規格一樣就好了

网友A:
6V12AH的電池是12A供應1小時還能維持6V不降壓的意思(容量比較大),但電壓一樣是6V,所以與鉛酸電池6V10AH替換成6V12AH無關,別被唬了,檢察機板有沒有被電解液浸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6V12AH的電池是12A供應1小時還能維持6V不降壓的意思(容量比較大),但電壓一樣是6V,所以與鉛酸電池6V10AH替 ...

試了一個多禮拜,整個就好了!!

果然是端子沒夾緊,接觸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