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馬達rpm轉換電路

楼主(2014-06-25):
請問馬達邊輸出對應轉速的pulse訊號,要用什麼電路將脈波訊號轉成rpm訊號呢?

网友:
黃線是一個 下拉信號
就是它在輸出轉速
那你是要把 它轉換成什麼樣的信號呢  PWM?? 三角? 正弦? 調幅? 調頻?

网友:
一般而言 DC散熱用 標準式三線風扇
轉一圈會有兩個信號  把它除以二 再接個頻率計就好了

网友:
你好
請選好與內文相關版區發帖,不要造成管理人員負擔。
本帖移往電子電路區
謝謝配合

网友:
波型整型電路(位準調整)+除頻電路(或用mcu計算)

楼主:
是轉成類比電壓輸出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轉成類比電壓輸出嗎!

馬達的圖呢? 哪種 ?

楼主:
馬達有2pin會送出不同頻率的ttl脈波訊號h=3.3v L=0v,轉速快頻率高,可能要捉頻率再換算成rpm,除了用mcu有可能用類比的電路處理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馬達有2pin會送出不同頻率的ttl脈波訊號h=3.3v L=0v,轉速快頻率高,可能要捉頻率再換算成rpm,除了用mcu有 ...

試試LM331.(V/F,F/V)

网友:
引用 楼主:
馬達有2pin會送出不同頻率的ttl脈波訊號h=3.3v L=0v,轉速快頻率高,可能要捉頻率再換算成rpm,除了用mcu有 ...

那就先把訊號抓出來
再用7490做除頻7447做顯示即可

重點是先搞清楚
現有的狀況,想要的結果

网友:
類比的話,可以用頻率轉電壓的IC,像LM2907N之類的IC。

楼主:
那轉換後是,類比電壓輸出嗎!

楼主:
請教樓上各位大大我應是是要做下面的邏輯電路請問有辦法嗎
A B Output 真值表
0 0 0
1 1 0
0 1 1
1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