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G2411HD 電源板 改公版

楼主(2014-06-25):
公版

公版

左邊那塊公版 可以拆下來裝上G2411HD 電源板嗎

G2411HD

G2411HD

G2411HD 電源板

公板上面有3條 黑黃 紅 要接在哪???

网友:
紅 12~18VDC
黑 GND
黃 PSON

點燈板

网友:
等一下他會問:

where is red = 12~18 VDC
where is black = GND
where is yellow = PSON

楼主:
OK  感謝各位大大

网友A:
這塊高壓板恐怕點不了24吋燈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塊高壓板恐怕點不了24吋燈管.

+1  這塊高壓板應該只能點到19吋而已

楼主:
...那只好再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