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AXTEK DS-600B數位電錶維修

楼主(2014-06-26):
同事新買的數位電錶(從沒見過的牌子=X牌),因插錯孔位導致銅箔短路燒毀。
原因分析:因測試棒插錯量測電流孔位,而去量測交流電壓,其結果當然是直接短路爆閃。
所以使用不熟悉的電器用品一定要詳閱使用說明書,確保身家財產安全。

用清潔液清洗燒毀碳化部份(避免漏電短路),銅箔燒毀部分以電線補救,測試棒熔毀磨尖。

完成組裝

與名牌FLUKE數位電錶對比測試交流電壓誤差真大啊!!!(對我來說只能拿來當玩具)。

网友:
可以感覺到當時,
碰 ~ 一聲的感覺
修好了又是一隻活龍
不過精度真的差蠻多的

网友:
一般數位電表的誤差不會如此大,先測試直流電壓是否正常,再微調可變電阻試試.

网友:
這個雜牌的電表只能量量看有沒有過電,如果要求精準可能有點無力

网友:
使用儀器時一定要注意使用方式,以免測量不成,還損壞儀器與被測物

网友:
我想這"電錶"他一定是被那瞬間的"刀光劍影"嚇傻了...........

网友:
差異達6成?

网友A:
這顆電錶是用 9V 的電池,我的小電錶是用 LR 44 電池二顆,
想請問各位大大們,這一顆是 1.5V 二顆加起來是 3V,那我想
要把用不到的手機鋰電池改接在電錶上,因為充飽電是4.2V ,
這樣接上去不知電錶是否會損壞呢,不知是有大大們可以幫小弟
解懌一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顆電錶是用 9V 的電池,我的小電錶是用 LR 44 電池二顆,
想請問各位大大們,這一顆是 1.5V 二顆加起來是 ...

串2顆二極體作簡易壓降.

网友:
在學校裡 , 用[ 歐姆檔] 去量 [交流電] 的大有人在 !!!

看著堆積如山的電錶 ~~~ 真是無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