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電容型號 !!

楼主(2014-06-26):
請問痞酷友此電容的型號? 哪裡買得到?
感謝先!

网友:
2.2uF/450V

网友:
在EPCOS只有MKT系列 有B32593包裝規格

Marking
Manufacturer's logo,
rated capacitance (coded),    ---->2.2uf
capacitance tolerance (code letter),   ----->K = ±10%
rated DC voltage,       -------------->450V
additional for lead spacing ³15 mm:
style, type, date of manufacture (coded)

但很奇怪沒有2.2uF  450V的規格  有可能是廠商特規品

楼主:
多謝ciko.ciko大及duncan大
所以只要可代用得即可嗎?...2.2uF/450V
這個是麥拉電容還是塑膠電容???名稱不會叫

网友:
他叫麥拉電容!
塑膠電容是瘦瘦高高的那種

网友:
MPP/PP(金屬化)聚丙烯薄膜電容器
MPE/PE(金屬化)聚酯薄膜電容器

都是塑膠電容
麥拉電容算是塑膠電容其中一種

楼主:
多謝葉坦克大的解釋!
maxcar大更精闢...感謝

网友:
用在電源的話可以用  2u  或  2.5u  代!!

网友:
2.2uF/450V很好買材料行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