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問題求助] 明碁Benq FP756ms 開機後螢幕出現2~3秒就滅了

楼主(2014-06-26):
明碁Benq FP756ms 開機後螢幕出現2~3秒就滅了
但電源鍵還是有亮著藍光,使用手電筒照螢幕黑色底下看的見影像
請問各位大大是什麼零件故障了~

网友:
高壓或燈管故障!!

要修 請先拆吧!!  不然請送修!!

网友:
高壓或燈管故障+1

网友:
建議先拿一片高壓板測試燈管看看會不會正常,如果OK表示高壓板有問題

网友:
燈管老化了,要拆機交叉測試,才能知道壞哪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