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各位先進是否認識此元件

楼主(2014-06-26):
各位前輩、先進大家好
最近收到客戶的一塊電路板要維修
可是小弟裡面的一顆元件不知道是什麼,遍詢各大電子材料行也都說沒看過
有前輩知道那顆是什麼元件嗎??給小弟解惑一下,感激不盡。
如下圖,左邊元件正面、右邊元件背面
補上原本的板子,週圍那4角接了4支重量感測器

网友A:
45度0歐姆的溫度保險絲???

零件是在甚麼位置
請補上相對位置的照片
最好是正反面,方便比對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度0歐姆的溫度保險絲???

零件是在甚麼位置

雄大您好:
我用電錶量一開始是54歐姆,用熱風槍加熱後80度電阻值升到75歐姆左右,降溫回室溫又回到54歐姆。
所以有可能是熱敏電阻嗎??
小弟有補上元件原本放置的位置圖

网友:
引用 楼主:
雄大您好:
我用電錶量一開始是54歐姆,用熱風槍加熱後80度電阻值升到75歐姆左右,降溫回室溫又回到54歐姆 ...

依你測試結果,此元件可能是正溫度係數電阻,再參考其阻值,可能是作增益溫度補償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雄大您好:
我用電錶量一開始是54歐姆,用熱風槍加熱後80度電阻值升到75歐姆左右,降溫回室溫又回到54歐姆 ...

25度西45歐姆正溫度係數熱敏電阻
這顆零件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度西45歐姆正溫度係數熱敏電阻
這顆零件是好的

感謝2位前輩的說明。
我拿冰袋去冰,電阻值最低降到45歐姆無誤。
因該確定是正溫度係數熱敏電阻。
感謝前輩們的幫忙

网友:
有時候須告訴人家是甚麼機器比較好判斷零件,因為什麼功能零件判斷才有方向!

网友(2014-07-28):
45Ω標45R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