桌面的貼皮與櫃子的貼皮是一樣的嗎?請教木工達人

楼主(2014-06-27):
餐桌放熱鍋子沒用鍋墊,結果當然是開始脫落還凹凸不平。
DIY過書櫃只貼過塑膠皮,好像叫波音貼皮。
看桌面掀起的貼皮,比較硬也比較厚。
不知哪裡會賣這種桌面用的貼皮,名稱是甚麼?
還是就是用波音貼皮就可以了?

网友:
那種桌面大部份都是使用美耐板的
一般一片4尺*8尺大約在900左右

网友:
美耐板是用強力膠黏著上去,如要去除可能需要溶濟,要費上一番功夫了,貼的時後要等強力膠用手摸不會黏,在貼上之後用膠鎚或拿塊木心板墊在上面以鐵鎚敲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