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電平板] 電腦黑底白字(以解決)

楼主(2014-06-27):
主機板是微星G41M-P33 combo
出現黑底白字請各位大大幫解讀!
BIOS recorey requested. starting BIOS Recovery.......
Please insert USB f lash Disk with BIOS file.
checking for USB Device not found!
confirm the USB flash Disk and BIOS file. retry will start in 3 seconds...
會重複出現3段ㄧ樣的字!第3段出現之後會關機之後又開重複上面的字
ㄧ開始會連續響4短音,第3段字幕出來後會響連續2長音

楼主:
電池已換新!!

网友:
看起來好像是bios壞了,他請你把bios檔案放進隨身碟,他要寫進去

网友:
應該是BIOS程式碼不完整,你按照說明書或者官網說法,配合隨身碟
讓系統自動去重新寫入看看會不會好..

网友:
1.先到MSI官網下載G41M-P33 combo最新的bios下來,並且將bios檔案解壓縮。
2.準備一個隨身碟,裡面不要有其他檔案,再將解壓縮後的bios檔案放入。
3.將隨身碟插入主機板的usb插槽。
4.主機板開機後會讀取隨身碟裡面的bios檔案,然後會自行更新bios。
5.如果不行,該主機板是用AMI的BIOS,請搜尋AMI BIOS recovery。

网友:
不一定是bios損壞,雖然訊息看來是如此
之前公司用的一塊MSI G31的板子
也是跳這個錯誤訊息

結果原因是記憶體

我插兩條DDR2 1G的記憶體,結果不行
大部份時間正常,但有時就藍底白字,或是直接開機聲響,找不到記憶體
最慘的一次就是出現這個bios錯誤

把下載的bios檔案放入usb開機,recover程序跑一半,說失敗無法完成,嚇死了

結果最後是單插一條記憶體就啥事都沒,除了系統很慢

楼主:
我把USB插下去之後發出3短音,重複出現以下字幕
Please copy latest BIOS into USB Flash to revocer your BIOS Filenot fount.
把USB拔掉之後出現以下字幕
Please copy latest BIOS into USB Flash to revocer your BIOS Failedto read file-A7592.W10

网友:
有換過RAM試試看嗎

网友:
之前親戚的電腦也遇過相同的錯誤訊息,我先試著把所有記憶體拆下清一清再插回去,結果排除這個現像,試試看!如不行換RAM再試試..

楼主:
這RAM是DDR3 2G 也擦過了,手邊沒有多的RAM真慘!!!

网友:
把RAM拔下來~找個橡皮擦把金手指擦擦在插回去試試

网友:
我遇到的確實是 bios 的問題 ~~ 會發出比較低的聲響 !!

那時還沒法用 USB 只能用 FDD  重新讀取後正常 !!!

也有遇過機板太潮濕 , 有秀斗的情形 !!!

放個幾天就恢復正常了 ~~

网友:
這板超容易掛的,半年內已代客送修過二次了!
同上建議:先換RAM試試看,如保內趕快送原廠修…

楼主:
今天拿去維修是主機板壞了,只能換中古的 決定不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拿去維修是主機板壞了,只能換中古的 決定不修了!

1.將最新的bios下載並解壓縮,將裡面的A7592IMS.WC0 改名為A7592.W10 ,再用usb隨身碟試一次
2.不行的話直接找A7592.W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