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HIMEI 42SR500D 不過電(已解決)

楼主(2014-06-27):
這台剛拿到手時是不過電,後來檢測是紅框內兩顆MOSFET擊穿了,保險絲也開路了,更換後已有5V了但沒有12V及24V後來再更換IC902之後按下電源之後MOSFET馬上再度擊穿了且保險絲也跟著開路了,後來又再度更換兩顆MOSFET及IC902及保險絲後再測,一樣的情形再度發生,但奇怪的是這次保險絲沒有開路了,還請站上前輩們指點一下,謝謝

网友A:
這2顆管背光的吧....
高壓線圈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2顆管背光的吧....
高壓線圈短路...

謝謝大大提示,剛量了一下真的有短路了,那不知現在該如何處理了,板子沒人賣,變壓器也沒人賣

网友B:
保險絲斷了...一次測很多零件都要更換...
量才知道問題點..無法言傳...

我附近同行有賣此板..可以参考一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5179876741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險絲斷了...一次測很多零件都要更換...
量才知道問題點..無法言傳...

感謝謝thwa大大的提示,此賣家需一換一且不能修過板,剛有同行老師傅打電話來指點了一下,並查了應該是貼片電阻異常造成的,現在手頭剛好沒有這兩顆mosfet了,先來找附近同行調調看再來試試是否真的是那顆貼片電阻異常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謝thwa大大的提示,此賣家需一換一且不能修過板,剛有同行老師傅打電話來指點了一下,並查了應該是貼 ...

我有拉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謝thwa大大的提示,此賣家需一換一且不能修過板,剛有同行老師傅打電話來指點了一下,並查了應該是貼 ...

規矩是人定的...應該是針對無經驗的人吧!!
還有電阻發生故障機率十分低....如果有的話可以送我一顆嗎??

网友C:
殺老大手上這台PI,可以嗎?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page=1#pid626893

楼主:
引用 网友C:
殺老大手上這台PI,可以嗎?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1930&page=1#pid626893 ...

老大的是003我的是002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大的是003我的是002

http://bbs.pigoo.com/thread-50420-1-2.html

看我貼的圖

楼主:
謝謝大家的指點及幫忙,完整實例發在實例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