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典窗型室內空氣調節機2008T溫度控制故障

楼主(2014-06-27):
型式

型式

插入電源機上顯示60度(這裡就有問題?)

插電時

插電時

按遙控器任意鍵後顯示正確室溫(32度)

室溫

室溫

選擇冷氣功能開始運轉壓縮機

會冷而且一直冷冷到擋未條(這裡有問題?)
再按遙控器任意鍵後顯示比較低的正確室溫(冷氣口14度)

冷氣口

冷氣口

壓縮機也停止製造冷氣

過一陣子室溫升高會感覺熱而且一直熱
再一次按遙控器任意鍵後開始運轉壓縮機
~~~就這樣機器溫度不受自動控制~~~

拆卸機板查看熱敏電阻連接到IC(SAC-41)

主版

主版

主版背面

主版背面

請問版友同好是不是這個IC故障了?

网友:
熱敏正常?!

楼主:
熱敏已經換新
原本是奇異的豆狀熱敏
現在換上有尾巴的10K熱敏電阻

10K熱敏電阻

10K熱敏電阻

网友A:
排阻量看看吧

网友B:
先把板子清洗吹乾試看看吧!!

网友C:
這個控制器應該有連接 RELAY (繼電器) , 負責給壓縮機供電或斷電.
先看看控制訊號是否正常, 再看看 RELAY 是否正常.
控制訊號不正常, 或者 RELAY 被接點黏住, 也會造成一直制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控制器應該有連接 RELAY (繼電器) , 負責給壓縮機供電或斷電.
先看看控制訊號是否正常, 再看看 RELAY  ...

壓縮機可由手動遙控器操控運作
RELAY判定為正常
本例不正常的是自動溫度控制部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阻量看看吧

請求在相片上指出排阻的測量點?拜託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板子清洗吹乾試看看吧!!

優先選擇清洗劑丙酮或去離子水?

楼主:
30日傍晚從露天買了一個 MC68HC705C9ACP IC Microcontrollers DIP: 40 99元運費40元
今天早上才掛號寄來
馬上拆掉原本IC 替換後 整個燈號都亂跳 電子板嗡嗡叫
看來型號尾碼不同就不行

還有排阻怎麼量量那裡?本版的高手可以指點一下嗎?

网友:
給你一個建議,快20年的機器,換公版相信可以事半功倍。

楼主:
公版的功能沒有原來的多
換了公版就變成陽春機型
都買不到零件時公版才是最後的選擇

楼主:
多看一些修理冷氣相關文件,對問題的思考方向會有幫助。
得知原來IC是沒那麼快壞,那就轉個方向往紅外接收看看,畢竟是老冷氣先把零件生鏽的換一換。

換好紅外接收器後,神奇了!冷氣又活過來,不用在半夜起來關壓縮機了,太感動了!!!
完修!!!

感謝熱情回覆的同好先進版友們!!!

网友D: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完修~~~

感謝花栗鼠
可以評個分嗎?

完修後試用良好
一覺到天明
這個夏季就不怕熱浪來襲

网友:
想想也不会哦,单单是红外接收头的故障好象不对,因为楼大用遥控时是正常的,那说明接收头工作正常啊!
估计您这次的拆解重装,把某个接触不好的地方不知不觉地给搞定了!

楼主:
fix2010的想法是合理的
一開始拆機也沒想到會是這裡故障
從6/27到完修快要一個月經過無數次的試驗
直到重新閱讀相關文件才從簡單的修理
換紅外接收前一刻測試冷氣還是溫度失控
換完,測試馬上正常
我也不知道溫度失控跟這個零件有關
版友先進是否可以跳出來指導一下
這塊紅外接收和顯示板貼上來供版友研究看看
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