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SK1056和2SJ160

楼主(2014-06-27):
小弟最近檢修一台RF放大器,燒燬的零件是2SK1056和2SJ160,但買回來的零件,雖然編號和廠商是對的,但腳位卻不對(原本的腳位是GSD,但買回來的是GDS),裝上後燒得更嚴重了n_100|,可見大陸貨真的不可信.......請問哪邊可以買到正確的零件n_019|

网友:
GDS排列為一般開關式電源用MOS管,而2SK1056是較高頻響audio用的power管,排列為GSD.其主要差異除DS腳位互異外,最主要差異是Vgs電壓的特性差異(即飽和區操作與線性區的操作之差異)

楼主:
謝謝大大詳盡的解說,但我只想知道哪裡買得到呀,,連代用件都找不到n_098|

网友:
2SK1058 / 2SJ162 這很多很好買呀

网友:
跨出家門你就買的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詳盡的解說,但我只想知道哪裡買得到呀,,連代用件都找不到 ...

http://twcn.rs-online.com/web/p/ ... 43D32534B3130353826
找淘寶有天貓標計,並比對價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露天拍賣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h/s000.php?searchfrom=indexbar&k=2SK1058&t=0

謝謝大大指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twcn.rs-online.com/web/p/mosfet-transistors/7725286/?searchTerm=2SK1058&relevancy-data=636F ...

感謝大大指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