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電冰箱(SR-598FXV6) 週期性冷度不夠問題求解

楼主(2014-06-27):
家裡的三洋冰箱(SR-598FXV6) 每隔一段時間冷度就不夠,就要拆下來拿吹風機手動除霜。
如果忘記了,嚴重的話最下層的鮮果抽屜就會開始有臭味,夏天到了整桶的冰淇淋都也變奶昔了。
爬文讀過之前的文章,覺得可能是除霜電熱管壞了,但畢竟外行,還是貼文請教專家高手大人指導,
倒底是哪裡出了問題,或該從何處下手才好,在還沒除霜前,也用電錶從後面的面板量了阻值,如下
黃色 2.52 (F)
黑色 7.35 (H)
紅色 3.52 (R)
白色 3.78 (D)

結厚霜的冷排

結厚霜的冷排

冷排左上

冷排左上

冷排右上

冷排右上

電路圖

電路圖

IC板

IC板

楼主:
還有個現象, 有時手動除完霜後,冷凍庫下面那層有時會太冷,甚至雞蛋還會結冰。

网友:
引用 楼主:
還有個現象, 有時手動除完霜後,冷凍庫下面那層有時會太冷,甚至雞蛋還會結冰。 ...

我認為紅色箭頭指的黑色化霜感溫器壞了

還有下面你所標示的感溫器位置有誤,黑色應該是(D)也就是化霜感溫器
請再確認

黃色 2.52 (F)
黑色 7.35 (H)
紅色 3.52 (R)
白色 3.78 (D)

楼主:
是的,我把兩組數據搞混了
上一次(月初)
紅  3.52(H)
黑  12.5(D)
黃  4.36(F)
白  3.78(R)

這一次
紅  3.06(H)
黑  7.35(D)
黃  2.52(F)
白  3.15(R)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把兩組數據搞混了
上一次(月初)
紅  3.52(H)

請問風扇馬達正常嗎 ? 可以照一下它的照片嗎 ?

楼主:
馬達應該正常,按壓門鈕會運作,這顆風扇前年曾報修換過。

楼主:
補上風扇照片 和 約是除霜24小時候的結霜情形

冷凍庫風扇

冷凍庫風扇

除霜後,約24小時後的狀況

除霜後,約24小時後的狀況

网友:
果然不出我所料,請問這顆馬達之前更換時是請原廠換
還是其它人換的?

這顆馬達裝反了!!
吹出口變成吸入口,而吸入口變成吹出口,
冷藏室的吸入口剛好在蛋架的上面,所以當吸入口變成吹出口時
雞蛋就會變成雞蛋冰了!
當我知道你冰箱雞蛋會結冰時,我心裡面己經有譜了,因此才會
叫你PO上照片來看

网友:
馬達反過來裝時,從冰箱內部是看不到電線的,照片中紅色框的後面就是馬達

楼主:
這顆馬達是到原廠報修來換的溜!!
晚上下班後馬上重裝試試看,那前面講的化霜感溫器是否也要一併處理呢?

网友:
化霜感溫器先不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