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si cr400 掉電

楼主(2014-06-27):
四個月前開機會掉電,換了粒超級電容沒事,到現在機又再掉電,開機開幾次熱了就沒掉電
為何粒電容會這麼快壞?
請指教謝謝

网友:
聽說電容也有整新的.應該就是這一種了.換6個330吧

网友:
對~~~換6個330電容比較撐的久~~

网友A:
您好:這個超級電容如果沒故障,也有可能您沒焊好喔!
(這款超級電容是新款式,我自己用了二三個,還不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這個超級電容如果沒故障,也有可能您沒焊好喔!
(這款超級電容是新款式,我自己用了二三個,還不錯) ...

原來焊接不良
要用80w焊鐵重新焊過,開機沒事

网友A:
您好:
1.您傳出的圖片,直覺是超級電容沒焊好,  若有焊好焊錫與電路板,元件都是緊密的.
(如圖)

2.煩請更改標題, "問題已解決" .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來焊接不良
要用80w焊鐵重新焊過,開機沒事

這台基本更換超級電容要用反修台比較好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1.您傳出的圖片,直覺是超級電容沒焊好,  若有焊好焊錫與電路板,元件都是緊密的.
(如圖)

大大你好,觸控板CABLE線不小心弄斷,
線的白色膠應怎樣CUT,我已幾次用刀片CUT走白色膠都弄斷銅片,
請問應用甚麼工具CUT?

网友B:
請教chiyimonitor大,一定要六顆胆電容嗎,有時用四顆也可以,六顆反而不開,如何判定要幾顆?

To  raypang 大 以剪刀即可CUT,但太短時怎麼辦,找其他廢料代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你好,觸控板CABLE線不小心弄斷,
線的白色膠應怎樣CUT,我已幾次用刀片CUT走白色膠都弄斷銅片,
請問應 ...

建議更換CABLE線,拍賣二手,或新品均可.白色膠是除不好的.

楼主:
用刀片慢慢除去白膠,花了一小時,終於完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教chiyimonitor大,一定要六顆胆電容嗎,有時用四顆也可以,六顆反而不開,如何判定要幾顆?

To  raypang ...

或許跟原電容有關,
OE907  容值是900
OE128  容值是1200

907用4顆代換  , 128用6顆 代換 , 會不會是這樣?
先前遇過一樣的問題,網路上也有人說OE907用6顆開不起來 ,4顆可以。
不過也有人說用6顆可以(不同主機,也是OE907),所以好像不完全是容值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