遙控器常見故障修理
火..

楼主(2014-06-27):
有一餐,沒一頓,三太子日子不好過說
美眉每天手上把玩那支,也照常收修

手機、相機可以觀察紅外線LED發射狀態
還是老大那支............................不!是學姐的BR886最好用

遙控器被把玩久了,常見故障有:

1.電池漏液,電池座彈簧腐蝕

2.銅箔腐蝕

3.爛至IC底下的銅箔最頭疼,美眉!我給你200塊,你再去買一支解悶

4.導電石墨腐蝕延伸至主要功能鍵,可以拿去丟了說~

只要有腐蝕現象,一律先拖去洗澡、曝曬

5. LED引腳較長,最容易因摔落 震裂焊點的銅箔

6.  455晶振斷腳,多是美眉敲打的二次傷害

只要引腳還有肉,也是能加工接合

晶振、LED 補膠固定是必需,可減少再墬落返修

用到波波可觀察佛力佛拉,DVM DCV/ACV檔也可觀察振幅

難纏的,有時也要鬼畫符一番

455晶振 有時也會停工,必須確認

錫箔紙團可以暫時替代導電橡皮

回裝,電池彈簧要先入槽,才能合蓋

為了妳們,三太子用心良苦!

网友A:
三太子 真是 神力無邊 真是厲害
對了 我手邊也有一支.....冷氣的遙控器
溫度永遠顯示5度C   在拍圖讓大大指點

网友B:
看到了我房間用的冷氣機遙控器 TECO !!

夏天到了我的冷氣機遙控器又不聽話了 !!

發射端有紅外線發射 , 但碼是否正確就不得而知  ??

接收端 電壓有變化 , 接收紅外線元件應該無問題 !! (一修時有換過)

真正問題在哪 ?? 還在傷腦筋 ~

网友C:
其實這個最常壞,每家總有一兩隻故障的,有空加減賺啦

网友:
三太子有無碰過遙控器橡膠材質的按鍵在石墨那面
會黏黏的情況...猶如出油般n_064|

网友:
這只能是....讚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了我房間用的冷氣機遙控器 TECO !!

夏天到了我的冷氣機遙控器又不聽話了 !!

http://coopermaa2nd.blogspot.tw/2011/05/soundcard-scope.html

想看碼的話, 這個最簡單

或者用這個,
http://xiaolaba.pixnet.net/blog/ ... C%E5%B0%84%E8%A8%8A
http://xiaolabadiy.tumblr.com/post/62498533851/ir-remote-control

网友D:
害我經常得拆開來洗洗乾淨然後乾裝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太子 真是 神力無邊 真是厲害
對了 我手邊也有一支.....冷氣的遙控器
溫度永遠顯示5度C   在拍圖讓大大指 ...

呵呵! 哩刀可以開低溫物流說~
多拍幾張,瞧瞧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了我房間用的冷氣機遙控器 TECO !!

夏天到了我的冷氣機遙控器又不聽話了 !!

TECO還在,有內碼,運氣不錯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實這個最常壞,每家總有一兩隻故障的,有空加減賺啦

初夏電扇多,盛夏遙控器送修多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害我經常得拆開來洗洗乾淨然後乾裝回

十支有八支PCA會有黏黏的液體說~ 一律肥皂清洗曬乾
原因多是飲料、菜湯打翻連帶汗手鹽分輕微累積滲入

曾經遇過這支七年的遙控器使用保鮮膜包覆,PCA跟新的一樣
要不是原配電池頭腐蝕彈簧斷腳
還不知道~新機使用保鮮膜包覆隔離,擋卡久說~

网友A:
傳說中 低溫物流專用 遙控器
永遠顯示5度C的遙控器(環境溫度)
不是設定溫度   請太子爺指點迷津

网友:
再補一張圖

這張比較清楚一些

這張比較清楚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傳說中 低溫物流專用 遙控器
永遠顯示5度C的遙控器(環境溫度)
不是設定溫度   請太子爺指點迷津

TH1熱敏電阻,拆單腳測阻值、炊風機加熱阻抗變化
查TH1銅箔線路有無斷路(尤其在D2字樣的下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TH1熱敏電阻,拆單腳測阻值、炊風機加熱阻抗變化
查TH1銅箔線路有無斷路(尤其在D2字樣的下方)

謝謝太子爺指點
發現到銅箔線路有小斷路
銲接好後 恢復正常了
真是幸運 又省到錢了

网友E:
太子爺,小弟有一支音響的遙控器,因為漏液故障,可以寄去給您處理看看嗎?音響大部分功能都必須要用遙控器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太子爺,小弟有一支音響的遙控器,因為漏液故障,可以寄去給您處理看看嗎?音響大部分功能都必須要用遙控器操作 ...

一樓最後一張圖片右上角那支是SONY 音響遙控器
電池漏液輕微,全部功能可救回,如果嚴重,靠近電池附近的按鍵可能無法恢復

紅酒櫃請先確認是電路,插電應有燈號、任意鍵會有反應,以上無,電控電路可修理
如果是壓縮器的故障請就近找空調行

网友F:
基板上的碳膜脫落如何處理??

网友G:
popcorn大真是厲害,您要慶幸我不是女生,不然包袱要收一收到你家長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popcorn大真是厲害,您要慶幸我不是女生,不然包袱要收一收到你家長住了~~~ ...

如果DAVE是長頭髮,歡迎!歡迎~
請先到老灰狼家抽號碼條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DAVE是長頭髮,歡迎!歡迎~
請先到老灰狼家抽號碼條

popcorn 大:

遙控器維修教科書。老灰狼 經紀項目足廣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DAVE是長頭髮,歡迎!歡迎~
請先到老灰狼家抽號碼條

麥啦!!!....

如果DAVE是長頭髮.....長得像17樓那樣.....

老灰狼....半夜會作噩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基板上的碳膜脫落如何處理??

網拍有看過按鍵修補導電膠,只不過還沒用過不知道好不好用.

网友H:
請問我有一隻toshiba crt tv 遙控 rc-9995k,
只有在把它嘟近電視接收的正前方才會有反應 (都換新的電池了)
換455晶振 紅外線發射也都換過還是一樣,有時甚至一點反應都沒有(燈都沒亮)
請問這樣有解嗎?

网友I:
大大請問一下455晶振哪裡買,之前有好幾支遙控器,被小朋友摔壞,去高雄禾樺找不到相同晶振

网友:
引用 网友I:
大大請問一下455晶振哪裡買,之前有好幾支遙控器,被小朋友摔壞,去高雄禾樺找不到相同晶振 ...

學姐的露拍就有了啊!!!....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4166057577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大大請問一下455晶振哪裡買,之前有好幾支遙控器,被小朋友摔壞,去高雄禾樺找不到相同晶振 ...

學姐的賣場有呀~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4166057577

楼主:
引用 网友H:
請問我有一隻toshiba crt tv 遙控 rc-9995k,
只有在把它嘟近電視接收的正前方才會有反應 (都換新的電池了)

測量銅箔的阻抗,尤其:電池+ to 電晶體CE to LED ,RETURN TO 電池-極

請看CIKO老師示範~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highlight=CIKO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樓最後一張圖片右上角那支是SONY 音響遙控器
電池漏液輕微,全部功能可救回,如果嚴重,靠近電池附近的 ...

紅酒櫃是致冷器型,電子式的的,插電沒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