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先進哪裡買得到此燃燒機的控制器

楼主(2014-06-27):
求助先進哪裡買得到此燃燒機的控制器或專修公司
謝謝!!

网友:
先量測內部直流電源是否正常.

网友:
糟糕 我只看到地瓜片~~~~
-------------------------------------------------------------

http://www.danfoss.com/Taiwan/

http://heating.danfoss.com/xxNew ... 2-a4b45f716ad4.html

网友:
不能拍電路板正面嗎?銅箔有點變色說。

网友:
八成是變壓器燒了,繼電器也檢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