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CHIMEI 42SR500D 不過電【維修實例】

楼主(2014-06-28):
故障情形不過電

故障畫面,電源指示燈沒有亮

銘牌

此機型電源和高壓是同一塊板子

主機板

保險絲已開路了,還有這兩顆K4086都已擊穿了

更換UBA2071,紅框內兩顆貼片電阻有一顆阻值已經異常了,所以兩顆一起更換

上電試機,有畫面

電源指示燈已經可以點亮了

完修畫面一

完修畫面二

网友:
恭喜完修,才剛修好耶!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A:
感謝分享,上週才修一台聲寶32吋的,電源板與這片配置幾呼一樣的,
只是那台是修電源的一次側IC,再次感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分享,上週才修一台聲寶32吋的,電源板與這片配置幾呼一樣的,
只是那台是修電源的一次側IC,再次感謝分享. ...

您那台是不是lm-32v8t,如果是那板子就一樣了
您那台是不是沒有待機5V,我這台是有待機5V沒有12V及24V

网友B:
這顆 UBA2071 售價也不便宜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顆 UBA2071 售價也不便宜哦!

沒錯一顆一百大洋,還 換了三顆,k4086換了6顆

网友:
感謝分享~~恭喜完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那台是不是lm-32v8t,如果是那板子就一樣了
您那台是不是沒有待機5V,我這台是有待機5V沒有12V及24V ...

聲寶LM-32V6R
電源板
715G4382-P03-000-003S
這款遇到過三台...有兩台都是一次側的IC掛了..
一台一樣是高壓區您換的那三顆(不包含最小顆的那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沒錯一顆一百大洋,還 換了三顆,k4086換了6顆

UBA2071 PWM背光驅動IC 貼片----->網路怎樣說是背光
我看您們說這是一次側~PWM IC??
還有胡大怎樣會會去查那兩顆電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UBA2071 PWM背光驅動IC 貼片----->網路怎樣說是背光
我看您們說這是一次側~PWM IC??
還有胡大怎樣會會去 ...

周大這顆的確是背光驅IC沒有錯,我們沒有人講這顆是一次側PWM IC啊,會去查那兩顆貼片電阻是我們這裡的一位老師傅打電話指導的

网友:
恭喜完修~謝謝分享

网友D:
恭喜完修,奇美"SR"系列通病.若有處理5v STANDBY IC之問題,散熱還須補強,方為上策.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完修,奇美"SR"系列通病.若有處理5v STANDBY IC之問題,散熱還須補強,方為上策. ...

謝謝大大賜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