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電瓶充飽自動斷電電路

楼主(2014-06-28):
1今天去買電瓶老闆說如果用變壓器直接充,電瓶充飽沒自動斷電繼續充,會壞掉是醬子嗎?
2請問一下電瓶充飽自動斷電電路,如何設計?

网友:
哪種電池?

楼主:
這種的小電池6伏4安培

网友:
沒有截止的話,繼續充就會發熱、外表變形、極板損壞...

网友:
鉛酸電池可以設計三階段充電模式
第一階段-定電流
第二階段-定電壓
第三階段-浮充
以電池規格6V4AH來說
定電流為0.4~1.2A(0.1~0.3C)
定電壓為7.2V~7.35V(每格2.4~2.45V)
浮充為6.9V
只要用OPA作比較器搭配LM317既可達到功能要求
定電流與電電壓都可依靠LM317與電晶體組成
再利用OPA偵測電流,當電流小於0.4A既可轉為浮充
可參考小弟的作品自製-鉛酸電池充電器

楼主:
請教1,peak current怎算的 2,2n2222好像沒什麼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1,peak current怎算的 2,2n2222好像沒什麼作用?

2N2222是限電流的
限電流是根據分流電阻決定的(在此電路中)
只要BE壓差大於 0.6
BJT就會被打開   這時1.1K電阻上就沒有電流流過等於就沒有用了

電阻兩端上的電壓  取決於 電流量  毆姆值
可參考歐姆定理計算

楼主:
感謝大大,還有一地方不明白, 2N2222幾時壓差會大於0.6V 導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還有一地方不明白, 2N2222幾時壓差會大於0.6V 導通.

電晶體off時,輸出至電瓶的電壓約7V,當電瓶缺電稍大時,充電電流就可能超過0.6A,此時就是靠電晶體的1歐姆的限流電阻壓降,使電晶體C-E短路,可限制輸出電壓,來達成輸出限流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晶體off時,輸出至電瓶的電壓約7V,當電瓶缺電稍大時,充電電流就可能超過0.6A,此時就是靠電晶體的1歐姆的 ...

了解,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