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洋CRT電視ST-34HD1待機亮黃燈無法開機

楼主(2014-06-28):
正常使用突然畫面就沒了自動關機
待機亮黃燈(正常是藍燈)
還沒打開看有聞到燒焦味
想問各位維修大師是不是大條了?
先指導個方向看要不要修, 拜託謝謝!!!
補上圖片
廠牌型號
主機板
燒毀的零件(100uHK)
看電路是連接到FBT的B
換燒毀的零件(100uHK)有救嗎?那裡方便買?
麻煩多多指教謝謝

网友A:
這個直接給你方向, 水平晶體已短路, 還有高壓器才會燒這個電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直接給你方向, 水平晶體已短路, 還有高壓器才會燒這個電阻

快樂人大大您好:

請問是高壓器(=FBT??)燒了才會燒這個電阻嗎?
所以維修的範圍至少需要換FBT, 水平晶體和這個電阻??
謝謝撥空幫忙

网友B:
你圈起來的這個零件應該是電感吧?

网友C:
CRT電視的FBT不一定買得到囉
現在很多都是左岸REMARK過來的
型號一樣腳位一樣內部線圈卻是完全不同
建議你還是送修吧,不然就是找殺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圈起來的這個零件應該是電感吧?

tsao0427兄您好:

沒錯看起來像是電感(編號L301,規格100uHK)
不知它的功能是當作什麼用?
這零件有得買嗎?或是有其他代用品
FBT確定是燒了嗎?
麻煩幫忙說明指導一下,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CRT電視的FBT不一定買得到囉
現在很多都是左岸REMARK過來的
型號一樣腳位一樣內部線圈卻是完全不同

大雄哥您好:

有看到掏寶網賣得很便宜
聽您說還真令人擔心品質有問題
殺肉的不知那裡有得買?
不方便請私密給我(台北)

网友C:
良心的給你個建議
送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良心的給你個建議
送修吧

謝謝您的建議
最近一年電視好像得機瘟一樣
連壞了3台都是水平FBT出問題
原本覺得不值得修卻連壞3台不修不行了
還是想來修看看學個經驗也不錯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您的建議
最近一年電視好像得機瘟一樣
連壞了3台都是水平FBT出問題

記得在水平晶體的C腳串接一顆500W的鎢絲燈
試機時如果燈泡全亮
表示FBT也葛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tsao0427兄您好:

沒錯看起來像是電感(編號L301,規格100uHK)

請問水平晶體燒掉了嗎 ?
如果燒了,FBT應該是升天了....就算還沒燒,有聞到燒焦味,L301電感外皮融化,
FBT應該是層間短路了,繼續開機下去水平晶體不用多久就燒了,

建議棄修,除非找到殺肉的

楼主:
TO: 大雄哥與tsao0427兄

謝謝兩位的指導與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