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問題求助] FSP190-4F05電源板問題請教

楼主(2014-06-28):
由於圖中紅色框框的電感有燒毀的痕跡,想更換電感,但零件上面找不到任何的文字。
拿這個去問過實體店家,店家說要量了才知道,但都已經壞了要怎麼量...
想請問各位大大,這電感要去哪裡買呢?有型號嗎? 電感值多大呢? or 有其它型號的電感可代替嗎?

网友:
那個一班不會壞,反而是電容器已經報將多顆須更換!

楼主:
因為它有燒一個洞,所以我才覺得它有可能壞了..

网友:
先拆下來量看看就知道有沒有壞了

网友:
這類電感故障的機率不大,故障問題是神麼呢?

网友:
如前面大大講的,好多零件都怪怪了~~~

网友:
這…不會壞啦!頂多錫裂造成PCB焊點處高溫燒焦,和電弧火花牽連到固定膠等等焦黑、碳化啦!相信我!

网友:
因為他只是隔離高頻的濾波器,而且與電路串聯,從變壓器經二極體整流電容器濾波(此時的直流電夾雜高頻波濾不掉),經過這個電感再由電容濾波,就可以把直流電夾雜高頻波濾掉,所以他的功能很單存故障率不高,就算故障只會是直流電夾雜高頻波大一點。

网友:
好的說成壞,

壞的一堆卻不知。

真的不知要說什麼了。

网友:
先換掉你標上123的那幾顆電容比較實在
搞工一點就哪一區的電容全換了~凍卡久

网友:
看到的是爆的電容要換才對,反而電感不容易壞.

网友:
還是把實際的狀況說出來給大家分析吧

网友:
對, 那批電容看來已漲漲的了

楼主:
各位大大好,從板子的外觀初步是觀察到標示號碼的三顆電容異常及電感有燒洞的痕跡,標示號碼的那三顆電容,老早就已經換掉,但無幫助,故才會懷疑至另一個有燒的電感。由各位先進的分析,看來問題點也不是在這個電感。
板子fail的狀況是上電後,5V、12V均無正常輸出,都是0V,請教一下各位大大, 有什麼可能性會造成此現象呢?

网友:
查測電源板,第一步除了目測零件外觀,不良者先予以更換外,
當然就要查 +5vsb ,有了此電壓再來往後查。

建議您多爬文,相信對查修一定有幫助。

网友:
先量變壓器二次測有無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