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象印電子鍋問題

楼主(2014-06-29):
請問紅圈處要如何拆

网友:
懇請補圖才能了解如何處理

楼主:
黑色連接插頭和插座是否有卡榫 用力仍無法拆 請幫忙説明如何拆 謝謝

网友:
黑色連接插頭右邊疑似是卡榫您試試看壓再拔。

网友:
沒卡榫的話,解焊也是一途!!!

楼主:
謝謝意見 解焊後 硬拆 發現在插頭的兩短邊有凸點 插座的相對應的位置有凹槽 可用小一字起子沿短邊的凹槽插入分開

网友:
接口2,是更換電池時才須解除的JUMPER
你這台有像是NS-MXV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