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不燒← 我的 2.1聲道[改裝] Hi-Fi喇叭單體 音效級黃金電容

楼主(2014-06-29):
首先我拿JS來改JS沒有比較好 我換過很多台了下面描述:
買了一台JY-3062回家後發現POWER燈有時會亮.有時不會亮!聲音沒有問題!
在"XX科技"購買的!拿去測POWER燈剛好沒亮再來換了一台!
第2台左右聲道.有點聲音不一樣.左右聲道的"重低音"也有不同!
他們在那邊測很久店裡有3人.有2人聽不出來!!有一人說重低2邊不同!再來就換了一台給我!
第3台左右聲道沒問題.重低音把高音關掉會有哼.... 我把高音開到10%就不會出現了...但重低音怪怪的聲音...!
去別家買JY-3241重低音切到最小(關掉)聲會有氣泡的聲音.轉大聲一點就沒有氣泡聲!
挖勒....(現在JS品質這麼糟糕喔!!)
在換了一台JY-3060後正常

抱怨一下!廢話有點多不好意思!
-----------------------------------------------------------
聽了幾天後喇叭聲音不適蓋好.應為之前2.1聲道改了.無法忘記聲音有多麼美妙!
大家都知道.這種喇叭單體非高檔貨.能用多便宜就便宜!有一些只有外觀好看!

要有好的喇叭單體.才能呈現聲音的細節!
喇叭單體一分錢一分貨.改過不少喇叭了.也是聽過不算少!
首先要更換的就是喇叭單體>線材>電容 這幾個要先換掉!
買不起1-3萬書架喇叭.用2.1聲道來改裝是最佳的武器!
改完後也不會輸1-3萬的書架喇叭喔!!!(笑...)

先來看看這一次喇叭單體(一點都不便宜喔)
這一顆喇叭面板有4MM厚度超厚.跟其他家比起來!
橡皮邊也比其他家的來的高有3.4MM喔!!這一顆非常特別!
喇叭單體是採用釹鐵硼磁鐵.但喇叭重量不會輸給一般磁鐵喇叭.拿起來非常有份量!!
8歐12W~30W,靈敏度為83DB,頻響105HZ-20KHZ

沒對到焦...還滿特別的!不知道要怎麼稱呼.藍色好帥很少見喔!

雖然條碼部分模糊PS一下.用條碼掃描上面的序號是正確的.每顆都有序號優!

音效級黃金電容.雖然沒有全部用同一家nichicon電容.有些型號是沒有生產的.一樣全部都用發燒級音效電容喔!
這種電容很多假的下樓在詳細說明!

改好了
上面是之前改的"哈曼卡頓 1.5吋"改超久的.用一段時間.再來就沒有接上了!
3吋喇叭單體是這一次主角.很多大廠XTZ.琴譜等等都用這一顆!
哇XTZ喇叭是標Hi-End比Hi-Fi來的高!

橡皮邊會卡到所以把塑膠修一下!

雖然說音箱不是很合適這一顆喇叭單體!但聲音還是好上不少喔!
雖然說要有適合音箱與喇叭單體才會100%完美呈現出來!
我這樣改也有80-90%的效果!

試聽一下!
我都聽流行歌曲較多.有時會看看電視劇
喇叭主唱聲音乾淨俐落.但被景音樂伴奏細節都有成現出來!有多種樂器伴奏好像有多聲道的感覺!
轉大聲一點這顆重低音也不會輸給重低音音箱.重低音音箱只有碰碰聲音.但這顆喇叭低音很多變!
向金屬低音.樂器低音等等很多種FU的感覺!聽感用言語無法描述!等你來試聽才會知道我說的那種FU喔!
靈敏度很高有些歌曲雜音都能聽得出來喔-.-!!!
音箱的關西會有點共振聲音出現!

剛開始聽聲音算普普.聽一段時間後橡皮邊熱開後.音質越聽越好!不是所說的越熱越好喔(逃...)

遠本考慮入手實木迷宮音箱.價格太高就沒這個預算!
還是有入手 密積板 迷宮音箱.有空在裝上.另外在開沉孔!
喜歡音樂的朋友們.台中潭子歡迎來試聽!

网友A:
三吋喇叭是哪家的?
如果會修改電路,朝電子分音方面修改
會使音質更上一層樓

左右聲道用高通二階就好
低音先高通二階,再低通4階
這樣會使低音更低沉有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吋喇叭是哪家的?
如果會修改電路,朝電子分音方面修改
會使音質更上一層樓

丹麥 全頻喇叭
我知道!
這一顆不是重低音.假設聲道改成低音.這...!
全頻喇叭低音表現效果是不會贏低音喇叭.可是這一顆低音還算不錯喔!
這顆3吋低音上面有說明!低音真的要剛好就好.不然聽久了耳多會不舒服喔!

低音是交給5吋喇叭這喇叭我也有改!
重低音音箱只有碰碰聲音...沒捨麼FU說....
迷宮音箱已改好試聽看看有空再來PO文!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丹麥 全頻喇叭
我知道!
這一顆不是重低音.假設聲道改成低音.這...!

可以將3吋喇叭分頻點設在80~100hz左右
超低音設定在40~100hz這個範圍
只要分頻點設定的適當
3吋喇叭也可以發出驚人的低頻

网友B:
重低音音箱只有碰碰聲音...沒捨麼FU說...
窗戶玻璃都會振動
牆都會共震
天花板也會震動
這不是基本的嗎-------------玩過幾次被鄰居罵---就收起來沒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將3吋喇叭分頻點設在80~100hz左右
超低音設定在40~100hz這個範圍
只要分頻點設定的適當

二.三分頻器有很多種拉!
但沒看到你說的hz裡面...不知道是否少一個0?
互相討論看看
這一顆低音真的很不錯轉20-30%就算很明顯了!這顆3吋聽過低音最特別的一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低音音箱只有碰碰聲音...沒捨麼FU說...
窗戶玻璃都會振動
牆都會共震

哈哈沒錯拉!
我改5吋改的比原本的效果還要大!原本的會拖泥帶水!換上比較不會!
其實5吋不耐聽說...耳多會不舒服!

但丹麥 3吋 全頻喇叭.聽在久也沒問題!

我還沒被罵過.開的時候要看一下時間!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低音音箱只有碰碰聲音...沒捨麼FU說...
窗戶玻璃都會振動
牆都會共震

住都市的話,要克制一點
免得被罵到臭頭

小弟住鄉下,就算晚上12點
還是照開大聲,也沒人會罵
十坪大的空間,使用了3對喇叭一顆雙低音與一對超低音
使用12聲道D類擴大機去推,前級使用一台電子分音
最高輸出功率為6瓦*12,聽感卻像一百瓦的機子所發出的聲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三分頻器有很多種拉!
但沒看到你說的hz裡面...不知道是否少一個0?
互相討論看看

網路上的分頻電路
大多要在試聽後進行修改,才會符合自己的口味

樓主的超低音是屬於帶通式音箱,音箱本身就能夠濾掉抹些頻率
所以設計的分頻點範為可以寬一點

一般超低音的下限頻率是越低越好,但沒有一顆喇叭是能完美重播20HZ的低頻
所以下限頻率要符合該喇叭的限制,才不會浪費功率又使喇叭進入非線性動作

楼主:
很多人都知道書架喇叭.為什麼這麼貴.試聽過但聲音不錯細膩度佳等等...!
書架喇叭選用喇叭有挑過.不可能用一顆100以內的喇叭.就賣你1-3萬的吧!
很多人都說音效卡.調音等等...都有差!有是有調音是不錯.但每家調出來的聲音都不同!
但隨便找一台擴大機插上RCA或線才.書架喇叭是不會有限制的喔!
反過來說喇叭是一個重要的選擇!沒錯!

之前裝上喇叭是 丹麥 3寸全頻喇叭.目前試聽過最好的喇叭!
還有一支 丹麥 3寸全頻喇叭反式懸邊.據說聲音更好.但不好推喔!

之前用JY-3060 衛星喇叭硬改上丹麥 3寸全頻喇叭聲音變得比沒改還要好很多(是非常多喔)!
但喇叭特性不同.之前有說過會有共振聲音出現(要很仔細聽才聽得出來).裝上別支喇叭就沒這個問題!

實木迷宮音箱口袋不夠深.還是有入手迷宮音箱!摸還有木紋喔!
再多花幾張梅花就幫我開了沉孔!裝上後開孔很準確!讚!(有點反光拍的不是很好喔)

簡單式迷宮圖!

裝上後音箱跟喇叭怎麼這麼漂亮阿!!

後面是鎖上純銅 水晶 接線柱!手太大鎖4顆就花我1個小時了耶-.-!!!
後面是RCA線4N無氧銅下去改的.有鍍錫.確保不氧化!以後隨便找一台擴大機接上線就可使用!哈!

聽了幾天後感想:
換了音箱後共振聲音就不見了!
聲音變立體了.看偶像劇變得更入戲了!哈哈!
低音提升不少!
流行音樂越聽越嗨~~~!
好喇叭聲音就是聽起來跟別家不同!想再挑戰更貴的喇叭單體!哈哈哈!

喇叭是主角.好的音箱也不能馬虎!2個合起來是完美!
花喇叭單體題和音箱真的很值得.沒有浪費錢!

2對音箱可比較.喇叭單體也不一樣!歡迎試聽比較嘿~嘿~嘿~!

楼主:
有人會說丹麥Peerless是什麼品牌?
剛開始我也不知道.我是看琴譜VF3.3(在台灣很少見)和XTZ -MH-800-DSP和XTZ 70.12等等都是用這一顆!
我才入手這顆!
後來查了一下!丹麥是在1926年!丹麥也是國際大廠!音響技術第5.15.16.38.51.55.67.78.84.97.99期也有刊登(在謀家痞客邦有看到掃描出來)
說真的丹麥喇叭外觀一點都不特別.高階都是用黑色系.聲音只能說是無敵!別家外觀都是外觀特別.顏色五花八門!真金不怕火煉!
現在是Tymphany旗下的Peerless品牌.在Tymphany官網可以看到多種高規的喇叭!
還有一支 丹麥 3寸全頻喇叭反式懸邊.據說聲音更好.但不好推喔!

打開防塵蓋.可以看到裡面設計!(圖片來自網路)
原來喇叭重量不會輸給一般磁鐵喇叭.用料不簡單!

這是我買比較好5吋喇叭.外面是雙磁用磁鐵去吸.磁性不大!拆拉!

中間磁性超強.不知道為何外面和裡面磁性差這麼多喔?跟丹麥比起來一分前一分貨!原來要拆開來看才知道用料如何!

再來發現阻抗有點大.官方這顆是標6.6歐實際去量6.7歐.接上RCA7.8歐..........
應為我是用台灣買的有鉛焊錫.這就是原因所在!
日本製 Sn96.5/Ag3/Cu0.5發燒的好選擇!!!(銀是最小電阻導體)
大家看看有鉛(左)日本製無鉛(右)!用焊錫可以寫字是有鉛!
之前是有鉛焊錫.用無鉛下去洗還滿浪費我的無鉛焊錫...線全部剪掉有鉛焊錫.重新焊上日本製無鉛!
之前有鉛焊錫量RCA7.8歐.焊上日本製無鉛(含銀)量RCA7.1歐!阻抗明顯變小!導電率變快!
聽過後聲音更清晰!
播放後會有木頭香味!(換上這對音箱就有了)
都拆了之前放吸音棉有點太少.再加點吸音棉增加有效容積.不是塞滿喔!試量就好.聽過後再加減吸音棉!
有網友說要用分頻器.後來查了一下!
全頻喇叭應該不用分頻器喔...像是高.中低音喇叭才要用分頻器!2顆喇叭那種!

有一位網友說.花一萬五買ALR JORDAN ENTRY SI.喇叭拿便宜的去印Logo.價格翻好幾倍?還有某網站及某些人都狂推.快要笑死我了!
很多人去買書架喇叭用料如何?喇叭用哪一家的?大多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