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ENVISION P971WL LED 沒反應 求助

楼主(2014-06-29):
沒燈號 反應 測 電壓 大致正常 AD 工作 電壓大致正常

觸碰電壓 +5V    也有 按鍵電壓0.8

不知道觸碰開關 工作原理
011010377626 IC
BIOS 有用波波 測量有訊號
有沒有大大有程序

附上 原始 ROM

楼主:
請問一下 有人有 液晶 那種觸碰按鍵開關的 電路圖碼?想了解看看~看下電路圖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一下 有人有 液晶 那種觸碰按鍵開關的 電路圖碼?想了解看看~看下電路圖

你要看或學原理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一下 有人有 液晶 那種觸碰按鍵開關的 電路圖碼?想了解看看~看下電路圖

大大指的是這個嗎

電路圖